【已解决】DLPC 3430 3435 图像的放大有人研究过嘛? 求助

楼主(2022-07-21):
如题,  投影仪厂家光学结构改变了, 我现在实际投影出来的物体  不能1:1对应的,  查了下投影仪上的这颗IC  上面是带缩放功能的,但是编程手册上没有提到这个功能,也不知道相关的寄存器如何配置

有设计过投影仪的大牛么

网友A:
你不是zynq?fpga做个双线性插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zynq?fpga做个双线性插值。

  ZYNQ 的PL已经把逻辑干到 85%了  ,bram 已经 97%了 ,基本上不能加逻辑了

只能从 外部 DLP芯片上做文章了

刚找到 了 手册上描述缩放是自动完成的,根据裁切尺寸和显示尺寸自动实现缩放 ,  剩下的 就 调整尺寸就好了应该

网友A:
引用 楼主:
ZYNQ 的PL已经把逻辑干到 85%了  ,bram 已经 97%了 ,基本上不能加逻辑了

只能从 外 ...

你要是用了很多xilinx的ip。。。。那些都是吞bram大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用了很多xilinx的ip。。。。那些都是吞bram大户。。

没有  之前为了省DDR 所以 把图像处理的结果都缓存到BRAM了

早上实践了一把,   TI的 DLP芯片还挺强大的,确实可以实现放大缩小, 只需要用I2C 配置即可,图像又可以1:1重叠了。

网友:
玩的啥高端的啊

网友:
投影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