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220转DC15V插电瞬间炸机,请帮忙分析原因

楼主(2022-07-21):
由于项目需要,设计了一块双路的0-10V转PWM电路,体积限制没有使用开关电源或者
变压器进行降压。使用了PN8054E进行AC220转DC15V.在公司测试OK后发给客户。
在客户现场上电3块炸两块。并且烧坏了客户的PLC模拟量输出扩展模块以及TPlink的4口交换机。
客户PLC为西门子的700系列。
后单独测试其他接口悬空,只接入220V,测试两块炸两块。

红线是每块板子的都损坏的地方,尤其是左面的PCB走线几乎全部损毁,22欧姆的电阻的引脚甚至都烧断

网友A:
电源不隔离,热地,冷地之间有高压的呀,没出人命运气好了

网友B:
这种方案敢用在工业级上面,胆子不是一般大。

网友C:
为什么要干电子,干销售去不行吗

网友A:
你调试产品的时候有没有烧过仿真器或者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调试产品的时候有没有烧过仿真器或者串口?

这个目前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不隔离,热地,冷地之间有高压的呀,没出人命运气好了

我也想呀  受到体积限制   销售发错货了需要0-10V的  结果发成PWM的
老板也说没空间结构也说没空间
后来还是买的开关电源先随便找个地方固定的。
现在是找的小变压器,下周去把板子换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案敢用在工业级上面,胆子不是一般大。

我也想呀  受到体积限制   销售发错货了需要0-10V的  结果发成PWM的
老板也说没空间结构也说没空间
后来还是买的开关电源先随便找个地方固定的。
现在是找的小变压器,下周去把板子换回来,

网友D:
淘宝上 有很小的那种 220转5V 小模块也不贵, 体积也小.

网友E: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没做过电源,但第一次见识过这样的降压,地线相当于直接接火线上了,整台机都是火线,想想都可怕
运气好,没出人命,转行吧,电工不适合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目前没有

工业上很多GND 都是直接 接机箱和大地的.

网友:
我觉得这个帖子可以加精

网友:
这只是炸了,楼主应该庆幸没造成伤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没做过电源,但第一次见识过这样的降压,地线相当于直接接火线上了{:s ...

兄弟
销售发错货,无锡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供应商无法调换货,客户这边等着验收。
受到体积的限制,我也没招。
毕竟我也只是打工的,我说话没有多少话语权。
电路会损坏,我想知道原因,我不想知道我适不适合做电工。不过还是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F:
请问楼主的这种降压方案一般用在什么场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 有很小的那种 220转5V 小模块也不贵, 体积也小.

我们公司仓库本身就有,当时只考虑体积的问题,没有使用。这个电源转换电路,我们的无刷驱动上一直在用,
只是被我精简掉了NTC,共模电感,因为全都是加急做的,在家里十块板子,每块我反复测试了十次在发出去。
到了客户现场就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的这种降压方案一般用在什么场合呢?

这个电源方案,我司一直用在高压无刷风机驱动上,当然驱动板对外的接口是通过光耦隔离的。
这次一个是应急使用,一个确实是收到体积限制

网友:
如果你的220是隔离的或者负载端是完全悬浮的,那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不隔离也没有悬浮,你看看火线如果是负半周会有怎样的电流

网友G:
一个人的水平,代表了整个公司产品的水平

楼主:
损坏的板子我再桥堆的正负输出端 我接直流200V 还是可以继续工作的  客户那的后续测试的时候,只接220  其余所有的端子不接任何东西 也炸了  另外负载端悬浮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个人的水平,代表了整个公司产品的水平

嗯 你说得对  无论如何谢谢你

网友H:
电路设计没什么不妥。这种接法挺多算没有隔离,如果不涉及触点的问题比如使用端是全封闭的也没什么问题。 家家都在使用的电磁炉都是这样的,那些喷的我觉得有点过分了,没见过就不要乱说。工业场合不一定全部都要隔离。早期的彩色电视机也都是220v全部带电的。用开关电源这都是80年代以后的事情了。
我认为是电感不合适。上电瞬间饱和了。楼主自查一下。

网友I:
你应该庆幸是直接炸了而不是偷偷的出了一堆要命问题。。。很多仪器GND都是接金属外壳和大地的,火线零线负半周电流直接进入GND。。。,接了地还能炸和跳闸,不接地电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路设计没什么不妥。这种接法挺多算没有隔离,如果不涉及触点的问题比如使用端是全封闭的也没什么问题。  ...

好的  我试试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应该庆幸是直接炸了而不是偷偷的出了一堆要命问题。。。很多仪器GND都是接金属外壳和大地的,火线零线负 ...

好的  感谢您的建议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电路设计没什么不妥。这种接法挺多算没有隔离,如果不涉及触点的问题比如使用端是全封闭的也没什么问题。  ...

工业品,很多是金属壳,按安规要求,金属壳要接大地。
然后低压电路的内部地,有非常多是直接连到自己外壳的。
然后,楼主搞了个信号地连到火线。。。。。
电磁炉这样接没事,整个外壳是塑料的不接地。
工业品这样是谋财害命。

网友K:
楼主还能发帖已经是万幸,确实要吸取教训了,下次不一定这么好运啊。

网友:
220V负半周,直接到地线,所以炸了。(小时候看过长辈偷电就是拉一个火线,另外一个插地板泥土接地,烧水。地面那段接头冒红光)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电路设计没什么不妥。这种接法挺多算没有隔离,如果不涉及触点的问题比如使用端是全封闭的也没什么问题。  ...

电视机,任何时期生产的,用户接口(天线接口,AV 音频的接口)都是隔离的,没有那家公司会生产引起触电的产品, 因为安规过不了

你内部如何设计,人家不管, 但是外部接口一定要符合安全规范, 楼主的设计是用了个不隔离的电源,  用户接口的GND 就是 220 交流经过桥堆的负极,  这个是会触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工业品,很多是金属壳,按安规要求,金属壳要接大地。
然后低压电路的内部地,有非常多是直接连到自己外 ...

好的  谢谢  记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视机,任何时期生产的,用户接口(天线接口,AV 音频的接口)都是隔离的,没有那家公司会生产引起触电 ...

好的 记住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还能发帖已经是万幸,确实要吸取教训了,下次不一定这么好运啊。

好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感谢您的建议

检查一下你们公司的220V线路是不是接大地的,不然早炸了,不接地太危险了

网友L:
现在的小家电,都是这种设计吧非隔离降压。

网友:
LZ请教下,这个R1 22欧电阻在这里起的是什么作用?

网友M:
220V不用隔离的,想想上电手就抖,淘宝5块的开关电源都比这个安全哈。

网友:
现在的电子设计真是越来越大胆了

网友:
没隔离的信号发生器啊,这是在找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现在的小家电,都是这种设计吧非隔离降压。

双重绝缘了解一下:https://baike.baidu.com/item/%E5 ... 9D%E7%BC%98/4765637

LZ这个有外接信号,不符合双重绝缘标准,必须用隔离电源。

网友N: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 有很小的那种 220转5V 小模块也不贵, 体积也小.

感觉你这个主意也不怎么样。本来觉得楼主这种工业应用自己做电源已经够吃力不讨好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220V不用隔离的,想想上电手就抖,淘宝5块的开关电源都比这个安全哈。

不过话说回来,这几年随着开源硬件的推广(或者说假货宝的泛滥),这几年电子类毕业生搞硬件的工程师越来越少了(水平也有下降趋势)

网友:
接口悬空也烧,是不是冲击电流太大了

网友O:
L N 接反了。GND可能通过机箱和地线接到一起,而地线和零线是同电位的,导致零通过桥堆二极管通过22欧电阻直接接到火线。要保证零线或火线不接反,或者不要接大地。不用带地线的电源线。

网友:
隔离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感觉你这个主意也不怎么样。本来觉得楼主这种工业应用自己做电源已经够吃力不讨好了了 ...

自己做电源就是吃力不讨好啊,应该买个可靠的成品隔离电源模块,装进去直接用。

网友:
隔离不隔离不是绝对,看应用场合,好多可控硅控制的场合都需要跟220V共负极,例如洗衣机。只不过全电路不跟外壳共地。

网友:
新人  不要自己独立做电源的项目接手
水很深
你无法把控
好多都成为
今后公司里升职加薪的障碍

网友P:
应该是电感或者D3二极管有问题
你在家里用AC265V或者DC375V反复上电试,应该也会炸
这芯片内置650V的MOS,余量不大,电感的感量稍大很容易炸管

网友Q:
四楼说的对,改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Q:
四楼说的对,改行吧

我批准了,必须改行!

网友:
炸鸡算好的了,注意安全

网友R:
定性思维一上来就喷楼主……楼主都说了是以前产品成熟电路精简出来的,这个电路敢这样用肯定有他特定原因。
16楼说的可能是主要原因,把NTC精简掉了。这个原来是不是串联在电源输入回路里的?我记得CRT彩电电源里都有NTC或者其他缓启动电路,用来降低启动瞬间电流。
而且楼主还提到跨过桥堆之后直接给后面加200VDC能稳定正常工作,我估计就是启动瞬间电流过大没hold住。串个NTC试试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R:
定性思维一上来就喷楼主……楼主都说了是以前产品成熟电路精简出来的,这个电路敢这样用肯定有他特定原因。 ...

错,楼主以前没炸的主要原因就是用了光耦对外隔离, 不隔离接地线百分百炸机,不接地线就是触电

网友R:
引用 网友I:
错,楼主以前没炸的主要原因就是用了光耦对外隔离, 不隔离接地线百分百炸机,不接地线就是触电 ...

炸不一定是这个原因,他说的光耦可能在另一个电路里没画出来。按照16楼说法电路只省略了NTC和共模电感

网友S:
PN8054设计出来不就是这么用的吗,炸机估计和后面直流部分的连接有关。

网友I:
引用 网友R:
炸不一定是这个原因,他说的光耦可能在另一个电路里没画出来。按照16楼说法电路只省略了NTC和共模电感 ...

正常PLC和电脑信号地一定是接大地的,他这个电路明确就是火线负半周期直接进入大地,相当于火线直接接机器外壳了,就算以前不炸肯定也没有接大地,若果人员摸到GND就GG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I:
正常PLC和电脑信号地一定是接大地的,他这个电路明确就是火线负半周期直接进入大地,相当于火线直接接机 ...

他说把用户的端口都干趴了,看来确实直连了大地。但前文又说有光耦,可能后来把光耦全都省了,接地直连。如果是这样那就是设计重大失误。

网友T:
引用 网友R:
他说把用户的端口都干趴了,看来确实直连了大地。但前文又说有光耦,可能后来把光耦全都省了,接地直连。 ...

引用原文 一块双路的0-10V转PWM电路 ,谁来给简单线性隔离下0-10V,PWM勉强可以光耦,所以说楼主还能发帖已经是万幸了。热地,不管怎么接都有电,上面竟然有人说零火接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引用原文 一块双路的0-10V转PWM电路 ,谁来给简单线性隔离下0-10V,PWM勉强可以光耦,所以说楼主还能发帖 ...

所以楼主应该把整个系统连接图画一下,简单框图也行,不然很难理解以前产品一直用这种电源是怎么正常工作的

网友:
不隔离电源敢拿到工业环境使用,真是个人才。。

网友:
引用 网友S:
PN8054设计出来不就是这么用的吗,炸机估计和后面直流部分的连接有关。

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I:
错,楼主以前没炸的主要原因就是用了光耦对外隔离, 不隔离接地线百分百炸机,不接地线就是触电 ...

我把对外接口拿掉  直接AC220也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引用原文 一块双路的0-10V转PWM电路 ,谁来给简单线性隔离下0-10V,PWM勉强可以光耦,所以说楼主还能发帖 ...

我把对外接口拿掉  直接AC220也炸了
前面说的光耦 是我们无刷驱动板上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O:
L N 接反了。GND可能通过机箱和地线接到一起,而地线和零线是同电位的,导致零通过桥堆二极管通过22欧电阻 ...

我把对外接口拿掉  只接AC220也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应该是电感或者D3二极管有问题
你在家里用AC265V或者DC375V反复上电试,应该也会炸
这芯片内置650V的MOS, ...

最奇怪的是 我把对外接口拿掉  只接AC220也炸了  绕过桥堆 我接直流高压8054包括后面的低压还能继续工作
我在客户那测得电压是AC230V

网友:
有没有可能客户的零线和地线接反了。~虽然在这种错误不常见,但还是要明确测一下比较好。
找了个和本帖有点关系的帖子,贴这里吧。大概就是拆了个吹风机,里面也是8054,没看到变压器。
https://t.cj.sina.com.cn/article ... crc?finpagefr=p_104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对外接口拿掉  只接AC220也炸了

可能是板子通过螺丝固定在机箱里到GND和大地接到一起。断开板子的接口,并让板子不要接机箱连接。不要用带接地的示波器测试,或者把零线和火线反下试试。能想到就是这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奇怪的是 我把对外接口拿掉  只接AC220也炸了  绕过桥堆 我接直流高压8054包括后面的低压还能继续工作  ...

就怕碰到零地一体的不正规接法。。。精简应该不至于个个炸,毕竟家里都没有炸过,肯定有条件不一样

网友:
这种浮地式floating buck电路对二极管有要求的,必须用超快速二极管,不然就炸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奇怪的是 我把对外接口拿掉  只接AC220也炸了  绕过桥堆 我接直流高压8054包括后面的低压还能继续工作  ...

你接的直流高压不够高,AC230V整流成直流电压是325V,你只加DC200V是模拟不出来这个现象的。

网友:
卧槽,不隔离用?  人命关天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干电子,干销售去不行吗

你的建议我赞同!以前我也问过类似的问题,但是直觉感觉这样干不说炸鸡,弄不好会出人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