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折腾华硕AX-86U电竞路由器,我希望将它的WiFi发射功率提高到8倍(117楼评测,继续购买第2台)

楼主(2022-07-21):
根据中国法律,大陆范围内销售的WiFi路由器,发射功率2.4G只有63mw, 5G只有100mw。

所以,市场上的号称“穿墙王”都是骗人的。

我的目的是提高WiFi发射功率,需要自己刷梅林固件,让路由器以为自己工作在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WiFi发射功率是501mw,相当于大陆的8倍和5倍。

当然,并不是发射功率越大越好。你的手机等上网设备,也需要有一定的功率跟路由器能交换数据才能上网。所以,只能一定范围内改善上网效果。

这个帖子就是探讨这个问题。

AX-86U是京东自营订货的。刚刚收到。

包装体积好大。感觉有3-4斤重。普通路由器轻飘飘的,看来专业产品用料就不一样。

电源是19.5V 2.31A, 输入100-240V 全球电压范围。

背后有4个黄色的以太网络口Gaming port 不知道速度多少。还有一个2.5G网络口,一个有上网标志的网络口,和两个USB3.0接口。

看来要找出电子说明书。迟些找到更新到这里。

楼主:
使用手册。

我网上找到的:https://www.asus.com.cn/Networki ... 6U/HelpDesk_Manual/

没有简体版,只有繁体中文版。

网友A:
有没有看过爱快之类的商用无线AP的方案, 那种性能要比民用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看过爱快之类的商用无线AP的方案, 那种性能要比民用好吧.

商用也应该受国内100mw功率的限制。

楼主:
刷机前,先测试一下功能是否完好。

开机,一会看到一个无线ssid: ASUS_70, 连接上去。浏览器输入网址: router.asus.com 会进入管理界面。

选择:高级模式,按下面设置,就可以将家里的WiFi扩展成另外一个ssid。

测试完成,长按reset,看到电源灯闪,松手,机器会重启,然后回到出厂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商用也应该受国内100mw功率的限制。

比如新华三的一款AP H3C WA6620X , 发射功率(部分组合)27dBm (应该是0.5W), 应该比家用的大不少吧, 商用和工业级产品,发送功率和接收灵敏度感觉会比消费级的好一些.
但是专业的无线AP除了贵以外, 使用起来可能也会更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新华三的一款AP H3C WA6620X , 发射功率(部分组合)27dBm (应该是0.5W), 应该比家用的大不少吧, 商用 ...

我这台AX-86U刷梅林后,再买30元的破解插件,据说功率可以达到1w。

但不推荐超过501mw,估计散热问题的原因。

另外,你说的这一台不适合家用的,当然不嫌贵不嫌麻烦,放家里估计也没有问题。我能1400元解决的问题,就不必7700元了。

网友B:
我的还是老的rt-n66u,梅林固件,看了一下没有澳大利亚,换成美国了,美国的功率会比国内好一点吗?

网友C:
楼主1K5的吓我一跳,这位又推荐一个7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还是老的rt-n66u,梅林固件,看了一下没有澳大利亚,换成美国了,美国的功率会比国内好一点吗? ...

你要查一下你的设备能否承受这个功率。

楼主:
刷机前,华硕官方固件先准备一下。免得后悔。

网址:https://www.asus.com.cn/networki ... x86u/HelpDesk_BIOS/

版本 3.0.0.4.386.49599 (阿莫注: AX-86U 我收到货时的版本是: 固件版本:3.0.0.4.386_46061)

2022/07/12 77.11 MBytes

ASUS RT-AX86 系列 (RT-AX86U/RT-AX86S) 固件版本 3.0.0.4.386.49599
改善连线稳定性。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5的分享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lAQ1v7TP9jw5OvDPWuNpg
提取码:x116
(77.11mb)

网友D:
引用 楼主:
商用也应该受国内100mw功率的限制。

单单提高路由器功率,可能效果不明显, 通信是双向的,  手机功率也应增加相应的功率才能确保效果,而手机无法这样操作,同时提高路由器接收灵敏度会收到其他邻居的同频干扰。   所以还是采用分布式wifi更能确保效果。

当然如果你邻居离你家很远没同频干扰(城市小区基本上不可能没同频干扰),提高路由器功率可能明显提升网速。

网友:
好的路由器确定会稳定快速,
以前用思科的路由器很好用,但就是不能邦定MAC与IP地址,
城市同频干扰确实影响大,
农村信号只有二格,速度都很快,电信送的猫带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单提高路由器功率,可能效果不明显, 通信是双向的,  手机功率也应增加相应的功率才能确保效果,而手 ...

我打赌肯定提升非常明显。谁跟我赌。就赌这台路由器的价格1500元吧。

我目前广州的两个阳台信号很差,基本无法上网。

如果这台使用新路由器后,能让两个阳台非常稳定上网,就当我赢了。

谁敢跟我赌?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打赌肯定提升非常明显。谁跟我赌。就赌这台路由器的价格1500元吧。

我目前广州的两个阳台信号很差,基 ...

用了一年多了,确实可以,装了科学上网插件,全屋科学。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了一年多了,确实可以,装了科学上网插件,全屋科学。

节点自动更新,故障切换

楼主:
梅林固件网址:

https://www.koolcenter.com/category/merlin

可以找到我的型号 AX-86U

网友:
期待成功然后出个教程,我也想换个路由顺带科学上网

网友F:
我就是你这个型号,刷了梅林,用了1年多了吧。

结论是信号好了很多,但是稳定性稍差,会断流,断线。

原厂固件比较稳定,没这个问题。

楼主:
刷机前,肯定这个说明就放心了:

因为救援模式的存在,所以华硕路由器刷机是刷不死的,只要刷机过程中有灯亮,那么出现任何无法启动的问题都是能救得活的。所以不论你当前处在什么类型固件、什么固件版本下,都可以尝试一步刷到位:直接刷机到最新的386改版梅林固件!如果能正常通过刷机,成功后进行一次固件双清,达到干净刷机的效果。如果不能通过刷机,救援模式也是分分钟能搞定的事情!所以请不要被下面写得非常详细的刷机流程吓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1K5的吓我一跳,这位又推荐一个7K的

7K只是AP的价格, 也就是天线, 还需要配套的AC才能用, 加起来估计一两万总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就是你这个型号,刷了梅林,用了1年多了吧。

结论是信号好了很多,但是稳定性稍差,会断流,断线。

刷了梅林,你选择了澳大利亚?能看到发射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了梅林,你选择了澳大利亚?能看到发射功率?

可以选择澳大利亚,有个条可以拖信号大小,功率能不能看我忘记了,我没有买插件。

网友F:
我上个月换回原厂的了,因为我觉得用5G频段加大功率效果不好,所以我在房间又搞了一台,现在是非常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上个月换回原厂的了,因为我觉得用5G频段加大功率效果不好,所以我在房间又搞了一台,现在是非常舒服。 ...

你现在两台AX-86U? 两台怎样协调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了一年多了,确实可以,装了科学上网插件,全屋科学。

科学上网插件需要购买吗?

名称叫什么?是16楼图片上的名称?我也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现在两台AX-86U? 两台怎样协调使用?

不用协调,ssid设成一样就行,可能我房间离客厅比较远,房间里面根本收不到客厅的信号,所以我走到房间手机都是自动连接的。

回到客厅又自动连接上。

网友F:
以前用梅林固件,调大功率后,房间可以用,但是断断续续的,体验太差。

现在刷回原厂,房间就没信号了,刚好实现物理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协调,ssid设成一样就行,可能我房间离客厅比较远,房间里面根本收不到客厅的信号,所以我走到房间手 ...

两台86U没有任何设置,独立工作,ssid和密码都设置成一样?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两台86U没有任何设置,独立工作,ssid和密码都设置成一样?

是的,ssid和密码一样,我还一台openwrt的路由,这两台当ap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以前用梅林固件,调大功率后,房间可以用,但是断断续续的,体验太差。

现在刷回原厂,房间就没信号了,刚 ...

,调大功率后,房间可以用,但是断断续续的,体验太差。

你这种也可能是被同频干扰了。即手机的功率没增加,路由器无法稳定收到手机发出的信号

网友G:
可以在软件中心安装免费的“ROG工具箱”,里面可以查看发射功率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调大功率后,房间可以用,但是断断续续的,体验太差。

你这种也可能是被同频干扰了。即手机的功率没增 ...

有一个安卓app,WiFiAnalyzer,可以扫周围的wifi强度,挺好用的。可以用这个扫一下看看。
这个是我扫的周围的wifi,蓝色的是ax86的,绿色的是我家里另外一个小米路由器的强度。这个是隔着一堵墙测试的强度。不隔着墙的时候扫出来的强度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说明ax86u的发射强度确实要比一般的路由器要高。

网友H:
我以前楼上楼下用的三台华硕官方的固件,组的MESH,觉得还算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ssid和密码一样,我还一台openwrt的路由,这两台当ap使用。

不是很明白。

你是说,openwrt做AC, 这两台AX-86U做AP ?

那就很复杂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明白。

你是说,openwrt做AC, 这两台AX-86U做AP ?

没有做AC,只是单独的两个AP,它们之间没联系的。

我只是把AX-86U设置成AP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做AC,只是单独的两个AP,它们之间没联系的。

我只是把AX-86U设置成AP模式 ...

AP是指我5楼的中继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以前楼上楼下用的三台华硕官方的固件,组的MESH,觉得还算稳定。

三台都是普通路由器,还是都有mesh功能的路由器?

网友I:
不如买5台100元的路由器,刷集客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如买5台100元的路由器,刷集客固件。

中午在麦德龙买了1斤半的牛肉,143元。

你肯定说:不如买10斤猪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台都是普通路由器,还是都有mesh功能的路由器?

WiFi 信号漫游相关协议:

802.11k:无线局域网频谱资源测量协议,由AP扫描周围邻居AP信息,配合终端扫描潜在漫游目标信息,解决何时漫游问题。

802.11v:无线网络管理协议,终端请求漫游目标(非必要),AP建议终端漫游目标,解决漫游到何处问题。

802.11r:快速BSS转换协议,消除无线重关联过程中的握手开销,极大减少漫游时间,解决如何关重关联问题。11v:无线网络管理协议,终端请求漫游目标(非必要),AP建议终端漫游目标,解决漫游到何处问题。

支持 Mesh 的路由器一般都支持  k v 协议,有这两个协议信号就能漫游。

AP 关闭 dhcp,所有 WiFi 名称密码相同即可。

补充:https://www.acwifi.net/9909.html

一、要有自动切换Wi-Fi 信号的效果,只需要支持80.11k和802.11v,然后改相同的Wi-Fi 名称和密码即可,只要终端也支持k和v主会主切换,而802.11r不是必需的。

二、MESH组网与自动切换是两回事,没有直接关系。MESH是一种组网方式,而绝大多数MESH组网后就会支持k和v,至少在当今的Wi-Fi 6时代是这样。

三、无缝漫游,是指自动切换的时间做到尽量的短,从而达到切换过程不会出现断线现象,怎么做到最短呢?这跟“漫游阀值”、“强信号重叠范围”有关,而绝大多数无线路由器一般没有漫游阀值可设置,那最简单可控的就是强信号重叠范围了,通过摆放位置或降低信号强度即可。如有弱信号剔除功能就更有可控性。

所以呢,只要无线路由器支持k和v,你的手机也支持,手机就会主动切换,达到无缝漫游的效果,如果达清台,请参照以上第三点。

网友J:
引用 楼主:
AP是指我5楼的中继模式?

应该是 无线访问点  Access Point 模式

Win 10 可以使用 WinFi 检测信号是否支持 k v 协议

解压密码 1024

网友J:
看恩山这个路由器刷梅林可能不稳定: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821659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J:
应该是 无线访问点  Access Point 模式

Win 10 可以使用 WinFi 检测信号是否支持 k v 协议

唉,简简单单搞个路由器,直接购买商品化的东西,通电使用不就行了,为何总要搞这么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台都是普通路由器,还是都有mesh功能的路由器?

三台华硕路由器,官方固件,可以组MESH的那种

网友K:
搞不懂为啥要买这么贵的路由器,只是因为发射功率吗?我买的小米AX6000信号也非常好。另外发射功率也不是越大越好把,功率大了,辐射也大了

楼主:
准备开始刷固件。

是在这里上传固件?上传完成会自动刷机?然后自动重启?重启后,做一次系统双清就可以开始使用?

看到这里的固件类型,晕了,该选择哪一种?

有这么多版本的固件,我怎样知道哪一个好?

当然是选择比较新,也比较稳定的。 最新不一定最好。

我该选择哪一个?

网友J:
引用 楼主:
唉,简简单单搞个路由器,直接购买商品化的东西,通电使用不就行了,为何总要搞这么复杂? ...

Mesh 路由器就是商业化的东西啊,支持Mesh的路由器官方固件就支持 kvr 协议。

看上面有坛友(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09&pid=11896531)也有多台路由器非Mesh组网使用,就是基于 kvr 协议,就贴过来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准备开始刷固件。

是在这里上传固件?上传完成会自动刷机?然后自动重启?重启后,做一次系统双清就可以开 ...

莫大,你的图里的位置不是刷机的位置,那个是做配置恢复的位置。就是等你配置好网络之后,可以做个配置的备份,下载到本地,后期有问题了可以在这里恢复配置。
刷机的位置要在电脑版的页面里可以看到,应该是系统管理…固件升级里上传。另外固件开发组建议是使用电脑chrome内核的浏览器进行升级,我之前都是有线连接电脑进行升级的。
第二个问题,你现在的是官方固件,我不知道官改能不能改澳大利亚。你可以在电脑版页面里面无线设置﹉专业设置的最下面看看能不能改。我现在用的的是梅林改版。
第三个问题,我之前一年多没升级,前天升级了最新的版本,暂时没发现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搞不懂为啥要买这么贵的路由器,只是因为发射功率吗?我买的小米AX6000信号也非常好。另外发射功率也不是越 ...

我也觉得,我是拉网线挂AP(主路由华硕不开wifi,ap就买个小米路由设置成只当AP),分布式多点小功率,主力都是跑5g频段,感觉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J:
Mesh 路由器就是商业化的东西啊,支持Mesh的路由器官方固件就支持 kvr 协议。

看上面有坛友(https://ww ...

我买了3台mesh路由器,用得生不如死....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也觉得,我是拉网线挂AP(主路由华硕不开wifi,ap就买个小米路由设置成只当AP),分布式多点小功率,主 ...

AP就是下图你说的无线访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莫大,你的图里的位置不是刷机的位置,那个是做配置恢复的位置。就是等你配置好网络之后,可以做个配置的 ...

好。我下载 386.7_0        这个最新的梅林固件        RT-AX86U_386.7_0 .

这个位置刷梅林固件对了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我下载 386.7_0        这个最新的梅林固件        RT-AX86U_386.7_0 .

对,是这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是这个位置

我在原版的固件上,看到了WIFI专业设置里面,有功率调整:

但没有显示功率的大小。如果这里都能设置成398mw, 我就没有必要刷梅林了。

有办法看到这里的功率?

楼主:
我刷机到最新的梅林了:

重启后,发现SSID仍然是之前那个,界面好像没有变化,但版本号已经是386.7, 并且上面的 powered by merlin 字眼,

我找找哪里可以看到发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在软件中心安装免费的“ROG工具箱”,里面可以查看发射功率

我怀疑我安装的这个是官方固件+梅林改良包。

需要改为安全纯梅林固件?

哪里安装工具箱?
软件中心这里?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怀疑我安装的这个是官方固件+梅林改良包。

需要改为安全纯梅林固件?

你这个就是梅林改版。
工具箱就是在软件中心安装,但是你这个全部软件显示是零,是不是路由器不能上网?另外你看看软件中心的设置里面有什么东西
你是不是没有双清?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就是梅林改版。
工具箱就是在软件中心安装,但是你这个全部软件显示是零,是不是路由器不能上网? ...

我刚才没有连接上网。

现在将AX-86U改成中继模式, 使用无线连接上家里的路由。

现在可以上网。 看到的软件中心是这样的:

楼主:
找到ROG工具箱了。

安装成功:

看到功率了:

2.4G:18.00 dBm / 63.10 mw
5G:   26.00 dBm / 398.11 mw

奇怪,我都没有改成澳大利亚。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刚才没有连接上网。

现在将AX-86U改成中继模式, 使用无线连接上家里的路由。

补充一下。

我家原路由器的IP是192.168.0.1, 现在AX-86U作为中继,我不知道IP, 无法进入配置页面。

于是,我使用ping tools的本地网络功能,或Bonjour浏览器功能,找到AX-86U的IP是192.168.0.158.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原版的固件上,看到了WIFI专业设置里面,有功率调整:

原版固件就可以选择澳大利亚模式,不一定梅林固件。我的是华硕tuf ax5400就是原固件,选择澳大利亚模式wifi功率就增强了。原版固件可以使用手机
华硕路由器.app直接管理。里面很多功能很好用,比如Qos,路由器有挂下载功能,还能管理家庭成员上网行为,插上u盘就是全家共享nas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一个安卓app,WiFiAnalyzer,可以扫周围的wifi强度,挺好用的。可以用这个扫一下看看。
这个是我扫的周 ...

WiFiAnalyzer 我豌豆荚和三星应用商店都没有搜索到。有下载地址?

网上搜索到WiFi Analyzer中文版 v3.11.2安卓版,运行时竟然提示没有网络。

网友:
引用 楼主:
WiFiAnalyzer 我豌豆荚和三星应用商店都没有搜索到。有下载地址?

Cellular-Z

用这个软件也可以查看wifi信息。

楼主:
引用 楼主:
WiFiAnalyzer 我豌豆荚和三星应用商店都没有搜索到。有下载地址?

我下载到一个可用的WiFiAnalyzer了。

楼主:
安装了 wifi boost - 4.7。

我决定将发射功率增加到极限501mw (27db)

楼主:
支付了30元,购买了激活码。

将功率修改成501mW.

重启。。。。

楼主:
哇!

2.4G 由原来的63mW 增加到501mw. 这个对我非常有用。工地的摄像头经常因为信号不好断开。(摄像头走2.4G)

5G 由原来的398mw 增加到501mw.

两个插件都显示这个结果。

楼主:
明天我会拿到工地试试。

工地是蹭我哥家里的WiFi,通过无线方式,信号非常差。

然后几个摄像头经常掉网.

明天看看是否有改善。原来2.4g只有63mw,现在增强到501mw,不知道接收我哥那边的信号是否更好一些?

能将功率增加到501mw的华硕路由器最便宜是哪一款?  我放工地,灰尘滚滚,很容易损坏或丢失。这台AX-68U放工地太浪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AP就是下图你说的无线访问点?

无线访问点,下一个

单纯的将网线转Wi-Fi

楼主:
我今天将第一台ax86u拿到工地。2.4G和5G我都破解成501mw。

将远处我哥家里的WiFi通过中继转到我的工地的摄像头。

以前连接很困难,老是断线。现在很容易联上,并且很稳定。

工地1楼整个范围信号爆棚,手机上网飞快。

以前稍走远一些都没信号。

提升的确非常厉害。

但有一个奇怪现象:我哥家的WiFi是2.4G, 我中继之后,只有2.4G, 没有5G. 谁能解释?

因为表现太好,我继续购买。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今天将第一台ax86u拿到工地。2.4G和5G我都破解成501mw。

将远处我哥家里的WiFi通过中继转到我的工地的摄 ...

我收了个高达联名款的,也换下我的ac68P吧,哈哈

从玩家手中买的99新的,连天线也换成了高达红,真是细心了,若不是这身皮,我都不会那么立即心动下手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收了个高达联名款的,也换下我的ac68P吧,哈哈

从玩家手中买的99新的,连天线也换成了高达红,真是细 ...

咸鱼二手使用过2年都要1050元。原包没有拆开1350元。

我何不1440元京东自营买个全新?

网友L:
引用 楼主:
咸鱼二手使用过2年都要1050元。原包没有拆开1350元。

我何不1440元京东自营买个全新? ...

买皮啊,二手还买了我1450

网友:
看来我的AC68U也要换了

网友:
楼上,我手里两个AC618U,哈哈。等着什么时候AC+AP不想用了直接组华硕的MESH

楼主:
引用 网友L:
买皮啊,二手还买了我1450

定制款市场数量少。高达款ax86u估计已经断货,只能二手了。

楼主:
收到第二台ax86u后,我会回广州实施一下,再一次验证效果。

楼主:
好。开始配置第二台。 这一次先联网,然后先升级最新版本的华硕固件:

当前版本 : 3.0.0.4.386_46061-g9a06866

最新版本 : 3.0.0.4.386_49599-g8352df7

自动寻找最新版本,自动下载和升级,还是非常方便。

楼主:
这次才看清楚, 破解之前, 5G的功率是200mW, 2.4G 是63mW.

不是说国内的功率只有100mW  ?  怎么是200mW , 谁能解释 ?

楼主:
再付了30元购买了 wifi boost ,  激活后,竟然发现搞整到最大功率,提示不是澳大利亚,不能调整功率。

重启后,会自动改为澳大利亚,功率也生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恩山这个路由器刷梅林可能不稳定: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8216592-1-1.html

x,玩这些嵌入式设备,最怕这种坑了,刷那个固件会导致哪里不行,回退也不行,就得照着某个教程撸才行。。。。

楼主:
发现ax86u的一个问题: 小孩的 ipad 2021 使用一段时间,会提示网络不通。 但其它设备没有问题。 怎样启动ipad 都没用。只能重启路由器。

ipad使用之前的几台路由器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ax86u的一个问题: 小孩的 ipad 2021 使用一段时间,会提示网络不通。 但其它设备没有问题。 怎样启动i ...

针对这款路由器,会不会是刷梅林引起的?卖给我的那个玩家,也说刷梅林不稳定,所以他的还是官方固件
比较稳妥的:
1、官固
2、官改(有软件中心)

现在与梅林相关的,我都还不敢搞了:
3、梅林
4、梅林改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开始配置第二台。 这一次先联网,然后先升级最新版本的华硕固件:

当前版本 : 3.0.0.4.386_46061-g9a0 ...

现在发现一个问题: 重启一段时间后,有时电脑、ipad无法使用网络,能连接但不能上网。只有重启路由器才能解决。但有时手机一直正常。

第一台我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于是,将第二台先刷回出厂时的固件46061版本,然后不升级,直接安装梅林。看看能否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发现一个问题: 重启一段时间后,有时电脑、ipad无法使用网络,能连接但不能上网。只有重启路由器才 ...

恢复到出厂官版后,安装梅林,恢复出厂配置。

想去安装WIFI BOOST, 提示错误:

于是,执行格式化JFFS

重启后,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听闻原作者SSR软件已不更新了,已停止更新,也许被抓了,而且容易被识别,被墙。

v2ray相对安全,自已在 ...

我自己用了aliyun的windows系统。配置的是50M带宽。。但本地连起来速度很慢,看视频几乎无望。不知道为何

网友N:
引用 网友D:
单单提高路由器功率,可能效果不明显, 通信是双向的,  手机功率也应增加相应的功率才能确保效果,而手 ...

天线系统和增益就不在一个数量级,只要手机能接受信号,就不必担心设备收不到信号,反之不一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N:
天线系统和增益就不在一个数量级,只要手机能接受信号,就不必担心设备收不到信号,反之不一定 ...

路由器的接收增益高,发射增益也高。  基本不用改发射功率。    增加发射功率不如分布式WIFI稳定。    等某天在路由器处,你几个邻居信号强于你家从隔了几堵墙传过来的手机信息,且把信道占满,这种情况你手机将无法连接。 你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路由器的接收增益高,发射增益也高。  基本不用改发射功率。    增加发射功率不如分布式WIFI稳定。    等 ...

看我117楼。

改了发射功率,好用了1万倍。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我117楼。

改了发射功率,好用了1万倍。

好用了,说明:   原路由器发射功率*手机接收灵敏度 < 手机发射功率*路由器接收灵敏度,且没有邻居的同频压制。         当有同频压制,这方法改的WIFI还是不稳定!   有条件就上分布式才是绝对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用了,说明:   原路由器发射功率*手机接收灵敏度 < 手机发射功率*路由器接收灵敏度,且没有邻居的同频 ...

我之前使用分布式,体验生不如死。

所以才使用大功率发射。现在怎么这个思路是对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发现一个问题: 重启一段时间后,有时电脑、ipad无法使用网络,能连接但不能上网。只有重启路由器才 ...

解决了!

我突然发现,不能上网的电脑,其实ping外网的IP也是通的,只是无法解释域名。

证明原来使用ISP的dns有问题。

于是,我在路由器拨号的dns里,改为指定8.8.8.8 (谷歌的dns),马上全部设备都可以上网了。

楼主:
本帖子屏蔽了科学上网内容,可以移到电脑综合了。

楼主: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阿莫百科
目标分论坛:电脑综合

网友O:
老大,MESH的话要有线回程才有意义,无线回程超级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O:
老大,MESH的话要有线回程才有意义,无线回程超级垃圾

我之前就是使用网线的。

网友:
有线mesh就挺好用的啊。      我家里以前用AP+AC的模式, 后来,为了升级wifi6,改成了mesh路由器, 挺好用的。   软路由玩科学上网..  全屋科学很爽..

网友P:
站长最后用的是官改固件还是梅林改固件?我用的最新版的梅林改固件,发现不是太稳定:
1、遇到一次所有WIFI消失,过了五六分钟又正常的情况。
2、几次远程连不上路由器的情况。
3、正常运行的插件突然运行不了,双清重启又正常了。

准备刷官改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站长最后用的是官改固件还是梅林改固件?我用的最新版的梅林改固件,发现不是太稳定:
1、遇到一次所有WIFI ...

这个帖子的17楼我写了固件升级地址。

网友P:
引用 楼主:
这个帖子的17楼我写了固件升级地址。

我们固件版本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们固件版本是一样的

奇怪,我两台都很稳定。都没有出过错。

网友P:
也可能我最近装各种插件折腾的太狠了,虚拟内存不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也可能我最近装各种插件折腾的太狠了,虚拟内存不够用了

我只安装了一个插件:wifi boost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安装了一个插件:wifi boost

这个我也装了,也花了30元激活,离路由器最远的房间的电视原来Wifi都连不上的,调功率到500多后,可以连上了,看视频也没问题了,手机在这个房间用5G wifi也正常用了,瞬间感觉这路由器没白花钱。

这个插件调整完也可以卸载了,不影响调整后的功率,以后再想用再装就行,直接激活。

楼主(2022-08-26):
神奇的华硕AX86U路由器,被水冲倒后竟然没有损坏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69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