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语言,指针将一个字符串作为参数传入函数的问题

楼主(2022-07-21):
void test(char *p)
{
        p = "1234";
}

int main()
{
        char *p = "abcd";
        test(p);
        printf("p: %s\r\n", p);
        return 0;
}

这儿 main () 调用 test (),传入指针 p,test () 里面将 p 指向了 “1234”,test () 结束,这样执行下一句打印 p 的字符串的时候,p 不是应该是指向 “1234” 了吗?

执行出来的结果却是 p:abcd。

为什么呢?一头雾水。哪位解释解释,或者有啥资料.各位给解释解释啊,不要代码

网友A:
C函数参数传的是变量【副本】,若想修变量【本身】,需要传指向变量的【指针】。
在变量本身是指针的情况下,原理类似:参数类型是 char*,因而传了指针数值的副本。

在函数里修改 p="1234" 只是修改了副本的数值,没有改到原指针;
但如果修改 p[0]='A' 这就是修改了指向的内容,打印是有效果的;

如果非要希望修改原始的指针数值,需要传入 char** ptr 这个类型,然后函数里 *ptr= "1234",
当然这么做也只是编译通过,还有更深的 BUG 等你:
"1234" 位于函数体内,当函数退出后是否能继续存在于内存中尚未可知,因而改完的 p 指针可能成为野指针

网友:
没学过c语言的来款回答下,是不是test里面是临时变量,虽然你名字是用的p但是还是临时变量,那么甚至可能编译器都优化掉test里面的处理,除非你返回p。其实你不用形参,肯定就对了,

网友:
void test(char *p)
{
        *p = "1234";
}

int main()
{
        char *p = "abcd";
        test(&p);
        printf("p: %s\r\n", p);
        return 0;
}

网友:
参数传递有两种形式,无论是哪一种,都是个拷贝……

网友:
外面的P指向地址A,然后把地址A作为形参传递给里面的指针P,这个时候,里面的指针P指向地址A,然后把地址B赋值给了里面的P,这时里面的指针P指向了地址B,和外面的针指P没有半毛钱关系,函数的传递是形参

网友:
简单来说,函数的参数传递,只能传递数值,也就是只能把外面指针指向的地址值传递给了里面的指针,而函数里面,只是改变了指针指向的地址,并没有改变原针指指向地址里面的值

网友:
你想改变一个指针变量,就要传入这个指针变量的地址,而不是指针本身。所以要传入的是&p,类型是char**(指针的指针)。

网友B:
一句话:你需要一个指向指针的指针

网友:
引用 网友A:
C函数参数传的是变量【副本】,若想修变量【本身】,需要传指向变量的【指针】。
在变量本身是指针的情况下 ...

大神精通C,厉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函数参数传的是变量【副本】,若想修变量【本身】,需要传指向变量的【指针】。
在变量本身是指针的情况下 ...

"1234" 位于函数体内,当函数退出后是否能继续存在于内存中尚未可知,因而改完的 p 指针可能成为野指针
这个"1234"在退出函数后,到底是否一定会丢失呢?
我不确定,不知道是否有明确的答案?望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234" 位于函数体内,当函数退出后是否能继续存在于内存中尚未可知,因而改完的 p 指针可能成为野指针

这个与编译器有关,大多数编译器倾向于把 "1234" 搞成全局的,即 main( ) 执行的全过程都存在。
例如单片机环境下,常量字串大多直接放在 RAM/ROM 固定区域,不移动不销毁,这样开销反而最小。

所以大多数 C 环境下,这个 "1234" 并不销毁,输出其地址也不会野指针。

高级语言里,输出局部非静态变量、类实例的地址,随着其析构销毁,常见结果就是找不到对象:

网友:
这里的test(p)形参是值传递不是地址传递,我这里给你简单验证了下,看执行结果的地址就明白了:
#include <stdio.h>

void test(char *p)
{
                printf("test &p addr=%p \r\n",&p);
               p = "1234";
}

int main()
{
        char *p = "abcd";
                printf("main &p addr=%p \r\n",&p);
        test(p);
        printf("p: %s\r\n", p);
        return 0;
}

执行结果:
main &p addr=0x7ffc38455838
test &p addr=0x7ffc38455818
p: abcd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句话:你需要一个指向指针的指针

函数指针  指针函数     形参带结构体指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与编译器有关,大多数编译器倾向于把 "1234" 搞成全局的,即 main( ) 执行的全过程都存在。
例如单片 ...

感谢阁下指教!

网友:
可以把常量放在函数体外;
char *str="1234";
函数体内指针,指向某个位置。相当于指针重定位。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p本身而言只是个形参,不管你怎么修改p的值,退出函数p还是会回复原来的值。你只有修改p指向的值才会有效果。具体而言修改p=xx没有用,*p=xx,p[0]=xx都是有效果。

网友:
我怀疑楼主以为*p=“1234”,是把1234写入p指向的地址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多人迷糊

网友:
要传指针地址,函数参数应是二重指针

网友:
void test(char *(*p))
{
    *p = "1234";
}

int main()
{
    char *p = "abcd";
    test(&p);
    printf("p: %s\r\n", p);
    return 0;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C函数参数传的是变量【副本】,若想修变量【本身】,需要传指向变量的【指针】。
在变量本身是指针的情况下 ...

请教大神,这里指针*v为什么又可以改变指向的值?谢谢

static uint8_t get_voltage(int16_t *v,  uint8_t channel)
{
        struct
        {
                int16_t coldVal;
                float coldTemp;
                float coldVolt;
                int16_t hotVal;
                float hotVolt;/*uV*/
                float volt;
                //float temp;/*℃*/
        }t;

        if (!read32bit(&t.coldVal, &t.hotVal, channel))/*读传感器*/
        {
                *v =(int16)t.volt;
        }
        else
                return 1;/*读失败*/
        return 0;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大神,这里指针*v为什么又可以改变指向的值?谢谢

static uint8_t get_voltage(int16_t *v,  uint8_ ...

改变的是 v 指向的值,而不是变量 v 自身,这没毛病啊

网友:
void test(char *p) 这个里面的 指针(就是一个地址数值)是存储在栈上分配的内存里面,把“1234”的地址送给p,只是修改了栈上的这个地址数据,在test返回后,栈指针恢复到调用程序main上,这个地址数据也就无效了(或无关了),不会在main函数里面出现。所以,在test里面对p赋值,只修改了test栈上内容,不会影响main函数里面的p指针。

栈内存:
(1).  char * p         main函数里面分配的地址指针数据 p
(2).  main.test()     函数调用test的地址位置
(3).  char * p         test函数里面分配的地址指针数据 p

调用test()前,栈内只有(1), 调用test()后,系统把返回地址(2)压栈,再把栈指针减(或加)一个指针大小用于保存 test函数内的 p指针(3),test调用完毕后,栈指针会加(或减)一个指针内存大小,扔掉栈上分配的局部变量控件,然后栈指针指向返回地址(2),系统根据栈内存储的调用返回地址(2),回到main函数中调用test()函数的下一条指令位置继续执行后继代码。

从上可知,test函数内部的p指针(3),只是一个局部变量,再test函数返回的时候,就被忽略掉了,对他赋的任何值都是没有后继意义了。

网友:
如果这么写:
void test(char p)
{
        p = '1';
}

int main()
{
        char p = 'a';
        test(p);
        //现在p是什么?LZ应该是知道的吧
       //要修改p的值,必须传递p的指针
       //如果p本身就是指针呢,就传递指针的指针
        return 0;
}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的声明为数组,然后取地址靠谱点,也好理解。

网友:
去掉指针符号*就好理解了

void test(char p)
{
        p = 1234;
}

int main()
{
        char p = 4321;
        test(p);
        printf("p: %d\r\n", p);
        return 0;
}

网友:
指针的指针!!
void test(char **p)
{
        *p = "1234";
}

int main()
{
        char *p = "abcd";
        test(&p);
        printf("p: %s\r\n", p);
        return 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C函数参数传的是变量【副本】,若想修变量【本身】,需要传指向变量的【指针】。
在变量本身是指针的情况下 ...

讲的通俗易懂,适合我这初学者。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