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了下LA5016逻辑分析仪

楼主(2022-07-21):
本来想发到金沙滩商业论坛的,才发现撤走了。

原配杜邦线虽然好看,但配合500MHz采用率抓高速信号显然不合适,这个长度的线缆加上阻抗不匹配会对目标板产生严重影响,像esp32的80M QSPI直接就跑不动了。

然后接口设计欠妥,每8个通道只有2根地线在最末端,高频下串扰导致波形很难看。后面一排针脚本来可以设计为GND结果全部是NC

果断把NC全部接地,然后加入一组5V / 3.3V输出:

开了块74LVC1G34的缓冲板,很大程度上减少目标板受到的影响,把信号回环的长度控制在3cm以内

这样一来80M QSPI时序就完美了

网友A:
那些NC在5032的版本上就有用了,是用来连接被测信号的
我用也发现有干扰波形很难看,只能用软件的毛刺过滤

网友A:
加了缓冲器不能接高电压了吧,比如24V

网友B:
请教,数据解析,dummy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数据解析,dummy是什么意思?

读数据需要等待几个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了缓冲器不能接高电压了吧,比如24V

那肯定,也遇不到这种高频高压的场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些NC在5032的版本上就有用了,是用来连接被测信号的
我用也发现有干扰波形很难看,只能用软件的毛刺过滤 ...

不能用滤波后的信号进行触发,才是最大的缺点

网友:
之前看到国外一款 可以采集500M 的,  它的采集线是特殊的   好像是 3根线一组 ,一组线里 一根GND 两根 可当差分信号

网友:
这个还是要学习agilent, tek的线,

网友C:
凑合一下按照楼主的方案改成每个通道用独立的屏蔽线来做,类似路由器WIFI连接天线那种很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凑合一下按照楼主的方案改成每个通道用独立的屏蔽线来做,类似路由器WIFI连接天线那种很细的。 ...

那个线不错,就是弄起来费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