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焊接打算更新焊接的排烟设备,管道风机75W和130W选哪个

楼主(2022-07-21):
如题, 打算用 图上这种的,    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   75W够用了嘛?  感觉130W 会不会更给力

楼主:
另外之前买过一个 50W 的这种,要多垃圾有多垃圾

网友A:
有大的一定选大的

网友:
同样的风量,大功率那个会不会噪声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大的一定选大的

哈哈,电容电阻会不会直接抽走了

网友B:
编辑原因:添加图片
可以找款双速的。。买过6寸和8寸的,8寸还是给力点。声音肯定有的(属于有些吵那种),8寸的声音是要大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辑原因:添加图片
可以找款双速的。。买过6寸和8寸的,8寸还是给力点。声音肯定有的(属于有些吵那种), ...

你这个也有130W了,最低100W效果怎么样? 感觉略大

网友:
我用的40w一路的。风力还行,烙铁大约在风口20cm内,能看到烟被吸进去。噪音也能接受。

网友C:
买大的好,这样可以放远点对焊接阻碍小,大的可以买一个86吊扇可控硅调速器调节功率。电机尽量远离焊接位置降低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大的好,这样可以放远点对焊接阻碍小,大的可以买一个86吊扇可控硅调速器调节功率。电机尽量远离焊接位置 ...

大的 桌面上也放不下了   只能放远了去了

网友D:
我买的是8寸80W的,

用月饼盒做底座。离风扇30cm处,烟吸得很强,50cm外就不是很够力。噪声也非常大。

不过现在吸烟设备作用也不是很大,原因是现在眼睛老化了。焊接时眼睛要靠的很近才行,因此还是带上口罩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是8寸80W的,

用月饼盒做底座。离风扇30cm处,烟吸得很强,50cm外就不是很够力。噪声也非常大。

    一直用这种 单位也用这种,还没有我自己DIY的 效果好

不过你说的对的  眼睛 和精力慢慢都在退化了 现在焊接几个小时就头疼

网友E:
我做过新风设备 给北京亚都新风也开发过几款
楼主的这种叫轴流风机。 我自己家里安装的是离心式风机,德国ebm在上海的工厂生产 140规格的,风量400立方每小时。我安装在浴室里,洗完澡开2分钟就把雾气全部抽完,非常给力。

下图是12V 风量28m³h 也许焊接也能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做过新风设备 给北京亚都新风也开发过几款
楼主的这种叫轴流风机。 我自己家里安装的是离心式风机,德国e ...

28立方米 好小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28立方米 好小哦

2分钟才一立方米,确实太小了。可以拿个5立方米的大塑料袋套住,看多久吹起来。很多风机虚标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