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开关电源,开关管漏极波形异常可能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2-07-21):
波形2是低压段的看着正常,波形1高压段波形异常

网友:
大小波,应该是采样反馈问题。

网友:
轻载跳周期了吧?

网友:
反馈不稳定,零点极点补偿吧,你用示波器看反馈信号,也应当是忽上忽下的,正常的是一条直线。

网友:
431上加个224积分补偿电容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了,可能有些我没说清楚,现在是带载测试,控制器用的LNK623,原边反馈,布线这块会不会引起这样的问题的,布线可能不是太合理

网友:
如果你芯片时定频的话可能是电流斜坡补偿有问题导致大小波。否则可能是轻载跳周期,也就是说波形是正常的,当然在最大功率满足的情况下可以适当调大Rsns,波形会连续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