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了个i2c接口的芯片,我有个单片机,应该怎么读取信号啊?

楼主(2022-07-21):
我买了个i2c接口的芯片,我有个单片机最小系统带i2c引脚,应该怎么读取信号啊?

楼主:
请问前辈们,我买了个i2c接口的芯片,新上市的没有库。我有个单片机最小系统带i2c引脚,应该怎么操作才能读取信号啊?我单片机的i2c应该怎么操作才能和这个芯片通信上呢?我i2c应该怎么读取芯片的数据啊?

网友:
芯片的规格没提供I2C设备地址以及内容寄存器地址,按照地址读写就行。楼主回去多复习下软件基础知识才行

网友:
单片机I2C读写函数写好了?那直接IIC_READ()就行了,当然要知道I2C芯片地址和功能寄存器

网友:
先把I2C原理摸透吧 也就 一个多小时就看明白了    I2C 读和写的slave address是不同的

网友:
楼主应该是个学生或者刚入行的新手吧,想起多年之前自己在学校的时候,刚接触触摸屏想把字库烧写到spi flash中,
当时也是这样发帖问,没想上来就被一句“太菜了”打击了两天,最后还是自己不停摸索调通了。

楼主可以先看下I2C通信原理,然后找一个I2C的源码看下,了解下I2C实现过程,如果有分析仪或者示波器,抓下波形对着看就最好了
如果芯片有ID,读取到ID,基本就可以操作了

网友:
问I2C供应商要个51的Demo去改,你这么问无法回答。。。通信就是高低电平。。。

网友:
楼主这个如果手上有个板子(比如树莓派等)跑linux就简单了,装个i2c-tools就能直接读写了,不知道设备地址就直接扫一下。

网友:
把芯片规格书看完再发问

网友:
先搜“i2c总线原理”,再搜“i2c软件模拟”

找些文章学习下

网友:
就按24C02的读写来做得了,地址改为这个芯片的地址。

楼主:
请问单片机i2c读取的就是,传感器寄存器里面的数据吗?

楼主:
我这个i2c传感器有8种不同的传感器数据,其中有2个还是24位的adc的fifo,那我读取这2个fifo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呢?

网友:
你这才万里长征第一步,你都还没有搞明白iic物理层得含义,你又急着高应用层的数据处理,
并不是说瞧不起初学者,至少应该是一步步来吧,所以为啥你一来就要有库支持,不是啥都有库的,好多都得自己去做,否则要软硬件的人员做啥啊,难不成都是复制粘贴吗
等你把物理层搞通了,可以随心所欲的从芯片读写数据了,那么你那些adc啊fifo数据啊什么的就是按芯片手册去应用层处理就行了

网友:
建议去看一下IIC通信的时序图,然后你需要知道你传感器的地址;因为一个IIC接口上面可以挂好多个设备,需要通过地址区分不同设备

网友:
楼主估计是那种用arduino库直接读取数据的,结果新的I2C芯片没有库,不会操作了;
建议买个便宜的逻辑分析仪,几十块就行,一步一步根据规格书时序慢慢调试底层驱动,用IO口模拟I2C,不要使用硬件的,这样有利于理解I2C硬件驱动时序;
需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

网友:
和单片机好好商量一下,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找到I2C引脚的去读取信号的

网友:
楼主,这个没有捷径,从I2C原理开始查资料吧。你这样直接要答案,那下次又换了一种新的IIC芯片呢。《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这本书里介绍IIC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