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103的DMA通道问题

楼主(2022-07-22):
在一个大神逆变器的程序里DMA的通道使用不怎么了解,请懂的帮我解答一下:大神的逆变器帖子在这: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45884-1-1.html

1、程序使用tim1的通道1和2输出带死区的pwm驱动H桥做逆变功能,

既然使用了tim1的通道1和2,那芯片手册上写的tim1的通道1和2分别对应了DMA1的2和3通道呀,结果程序里使用了DMA1的通道5,他的通道5是用了手册上写的哪个功能呢?手册如下图:

2、下面程序里#define TIM1_DMAR_Address    0x40012C4C里这个地址是怎么得出的呢?程序如下:
只上传了这个单独文件和函数,要整个工程的请到原帖下载。

#define TIM1_DMAR_Address    0x40012C4C
void Time1Config(void)
{

//        INT32U j=0,K=(u32)&dmabuff;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TIM_BDTRInitTypeDef TIM_BDTR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TIM1|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1,ENABLE);

  TIM_D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Fsys / Fpwm;                //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中央对齐模式1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时钟分割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
  TIM_TimeBaseInit(TIM1,&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Fsys / Fpwm) * 50) / 100;
  TIM_OC1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Fsys / Fpwm) * 50) / 100;
  TIM_OC2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TIM_BDTR_InitStructure.TIM_OSSRState = TIM_OSSRState_Disable;
TIM_BDTR_InitStructure.TIM_OSSIState = TIM_OSSIState_Disable;
TIM_BDTR_InitStructure.TIM_LOCKLevel = TIM_LOCKLevel_OFF;
TIM_BDTR_InitStructure.TIM_DeadTime = 0x15;
TIM_BDTR_InitStructure.TIM_Break = TIM_Break_Disable;
TIM_BDTR_InitStructure.TIM_BreakPolarity =TIM_BreakPolarity_High;

  TIM_BDTRConfig(TIM1,&TIM_BDTR_InitStructur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ARR预装载缓冲器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TIM_Cmd(TIM1,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S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2);//置低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ENABLE);

        TIM_DMAConfig(TIM1, TIM_DMABase_CCR2, TIM_DMABurstLength_1Byte );
        TIM_DMACmd(TIM1,TIM_DMA_Update,ENABLE);

        DMA_DeInit(DMA1_Channel5);        //初始化DMA1 第五通道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TIM1_DMAR_Address)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uint32_t)dmabuff;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外设作为目的地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5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外设地址不变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内存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工作模式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1_Channel5,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5_IRQn;                                                                         //DMA通道1中断允许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5, DMA_IT_TC, ENABLE);        //开传输完成中断
}

网友:
见这一行:
TIM_DMACmd(TIM1,TIM_DMA_Update,ENABLE);

代码使能的DMA请求是TIM1_UP,所以对应的CH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这一行:

谢谢,那这个地址0x40012C4C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define TIM1_DMAR_Address    0x40012C4C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TIM1_DMAR_Address) ;

网友B:
DMA的传送地址,可能是直接在MDK调试界面中,选中外设寄存器,下边有寄存器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DMA的传送地址,可能是直接在MDK调试界面中,选中外设寄存器,下边有寄存器地址 ...

TIM1->DMAR是不是这个呢,我按地址0x40012C4C找程序里面的寄存器计算得到的是这个。

网友C:
注释不完整 ,代码可维护性低,一般配置代码要写清楚配置的思路和关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释不完整 ,代码可维护性低,一般配置代码要写清楚配置的思路和关键点

这是别人的程序,就是不懂才要来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