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pc1768读片内flash,小概率出现某个地址数据读出来错误

楼主(2022-07-22):
方法如下:void ReadIapFlashConfig(uint32_t readAddr, uint8_t *readBuf, uint16_t readLen)
{
        while(readLen--)
        {
                *(readBuf++) = *((uint8_t*)readAddr++);
        }
}进一步实验发现,错误原因是把某一位0读成了1,错误数据地址是随机。如果flash内部全0xff,不会出错。如果用jlink读任何情况都能读对。郁闷了。

网友A:
给你的读指针加个volatile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的读指针加个volatile试试。。

加了,还是会出错。如图,写入全0x00,读某个地址数据出错。每次读错误的位置不一样。

网友B:
读一个uint32 addr到内存,再装载到buf,类似 reader=*((volatile uint32_t*)raddr);  Flash本来就是4个字节访问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了,还是会出错。如图,写入全0x00,读某个地址数据出错。每次读错误的位置不一样。 ...

也许是通讯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许是通讯出错了

我在程序内部做了判断,==0,!=0,返回值不一样,的确是读错误。

网友:
1768有个flash加速寄存器,对应运行速度,设下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读一个uint32 addr到内存,再装载到buf,类似 reader=*((volatile uint32_t*)raddr);  Flash本来就是4个字 ...

读不受限制。CPU DBus支持byte/half/word自动对齐(根据指令格式)。

网友D:
lpc1768就是有这个问题的,不要全速跑,降下频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lpc1768就是有这个问题的,不要全速跑,降下频就好了。

我记得2368貌似也有这个问题,出现过一次,当时没怎么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