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嘉立创SMT在修改元件功能中增加打散同一行位号

楼主(2022-07-22):
场景:已经匹配好BOM,付款后,后来发现R1需要从1K阻值改为2K阻值。然后联系嘉立创SMT,嘉立创SMT开放了修改元件的功能。但是因为BOM中R1,R2,R3为1K,这3个是同一行,导致无法单独把R3改为2K。现在的方法是需要取消订单,重新选择器件。很多器件又需要手动匹配和确认,大大增加了出错的风险!
建议增加打散同一行位号的功能,比如把R1,R2,R3打散后,分成3行。这样可以单独修改R1为2K阻值。这样单独修改器件提高工作效率,同时也不容易出错。这样更加符合实际SMT生产中修改几个元器件都是单独修改而不是全部重新编辑的方式。

网友:
下载已贴片清单去修改就行了

看错你的重点了,上面回复就直接略过吧

网友:
同样感受!
好几次同型号,不同位号,不需要贴片的,折腾好久才处理好。

网友:
这个需求是有必要,内部一直挂在TODO。 替代方案是客户下载BOM,删除再上传BOM 勉强可以到达。

网友:
为了适应这个问题,偶一直在有可能会调整的元件,标上不同的值,比如R1=1K#,R2=R3=1K,然后下单时手动调整。

代价是即便最终R1也同样贴了1K,它并不会与R2R3合并计算,仍然作为独立单元,消耗着一个最小起贴量。

浪费也好过重来哈

网友:
应该做一个类似git这样的,可以随时回退恢复到前面的数据,可以详细看到修改内容,这样可以大大减少出错和方便修改。

以前试过下单助手很容易出错,后来就放弃SMT了,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善

网友:
相同的需求还有一种情况是:某一型号的原件缺货或匹配不上,但其中某一个位号可以用其它型号代替,这种操作就没法操作。

网友:
我遇到了,也想要这个功能, 现在是改BOM表解决

网友A:
我也有这个需求。

网友:
SMT mil 和mm 的问题 我提了好多次 好像并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个需求。

这个需求已经安排,这个我自己也提过,只是感觉不那么优先。听到大家有需求就提高优先级。 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内部的实现逻辑要变动的还不小。 暂时通过修改BOM。

网友:
是的,确定佷需要,我也经常有这样的需求

网友:
支持。
现在我贴两个灯。一个红色,一个蓝色太麻烦了。
我的做法是:
自己建立了好几个名称不同,但模型一样的封装来实现这件事。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同一个规格的元器件不能选择哪个贴片哪个空。

网友:
还有个需求就是反单的时候,选择不修改元器件直接下单,有时候某个元器件没有货会跳出来缺货,提示要么不贴,要么重新进入匹配器件。
可不可以增加一个选项就是我找另外一个器件替换这个没有货的器件,其他不用改。这样就不用点进去全部重新匹配了。风险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