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磁芯12X11X4.6的ACDC模块能稳定输出1A/5V吗?

楼主(2022-07-22):
如题,买了两种ACDC模块:

两种标称输出1A/5V,两种磁芯的厚度都是4.6MM左右,但是红色变压器这种变压器磁芯明显小太多,这个能稳定输出1A/5V吗?

网友:
可以,好使

网友A:
手机充电器里面的也差不多,问题不大

编辑补充:我感觉这些模块的问题主要在上面的间距

网友B:
淘宝网红款,我用过3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充电器里面的也差不多,问题不大

编辑补充:我感觉这些模块的问题主要在上面的间距 ...

我也很疑惑,这个高压部份间距最小的也就1MM左右,这个能顶住300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网红款,我用过3W的

主要是价格问题:)

网友:
黑色电路板的应该可以,绿色的安全距离过不了。

网友C:
能量的角度,单次储能 * 工作频率 = 平均功率。

变压器大小会影响单次储能的上限,但如果工作频率有区别的话,那变压器大小的确可能有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量的角度,单次储能 * 工作频率 = 平均功率。

变压器大小会影响单次储能的上限,但如果工作频率有区别的 ...

请教 给定一个变压器磁芯体积 原边匝数和副边匝数 工作频率一定 如何确定工作电压和最大输出功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教 给定一个变压器磁芯体积 原边匝数和副边匝数 工作频率一定 如何确定工作电压和最大输出功率 ...

有各路经验公式,根据磁芯频率,可以直接估算每伏匝数,进而估算工作电压。

然后截面积和sqrt(P)有正比

网友E:
选变压器大点那款吧,看上去正规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选变压器大点那款吧,看上去正规一点

主要价格相差一倍

网友:
这种电源在灰尘大的地方用容易打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各路经验公式,根据磁芯频率,可以直接估算每伏匝数,进而估算工作电压。

然后截面积和sqrt(P)有正比 ...

感谢回复。

网友F:
这种模块24小时通电,稳定性如何?故障率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模块24小时通电,稳定性如何?故障率高吗?

这个别人做出来的批量产品,应该来说问题不大吧。我没有长期测试,黑色板这种用了一些,目前没有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