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差分电路差分增益计算值怎么求出来的?

楼主(2022-07-22):
差模信号200mv,放大后信号峰峰值11v,放大了55倍,理论算怎么计算出来,我算怎么是75k/2*1k=37.5倍呢。

网友A:
先用直流分析呀,再简化电路;首先你的电路参数并不合理;
Q1B没有输入,Q1E电压为固定值-VBE,VR3H等效R1/R3分压,就是1/(15+1)* (15-0.7) 大约-0.89V,等效电阻约0.98K;现在就是一个单管放大了,RC = 75K,RE = 1K+0.98K;37.8倍, 和你的计算相符;
所以换个仿真工具会有不同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直流分析呀,再简化电路;首先你的电路参数并不合理;
Q1B没有输入,Q1E电压为固定值-VBE,VR3H等效R1/ ...

感谢回帖,我蒙了,那个交流信号峰峰值是400mv,我疏忽了。
参数没问题,我加了1k电装就是为了增加线性区,两个三极管都不会工作于“饱和”状态,所以两个三极管实际上都是导通的,不过随着正弦波变化,一个大一个小,在一会有一个小一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