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示波器如何正确测量220V

楼主(2022-07-22):
网上说得好复杂啊。

还说什么差分输入线的,一条贵到上天。

我这样做行不行:

被测电路的供电,我用一个隔离变压器来供电,

示波器,还是正常接入市电,

这样就不会有什么共地啥的问题,

网友A:
示波器接隔离变压器,当然我一拿到示波器先把接地线断了

网友B:
我们买了几个 200W 的隔离变压器专门给示波器用的,涉及到强电的玩意儿一律接隔离变压器。

网友C:
我做开关电源的时候, 就用隔离变压器,  用100:1探头测试500V电压都没事.
我还毛着胆子, 摸过隔离变压器的输出, 当然是单端.

网友D:
隔离是标准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买了几个 200W 的隔离变压器专门给示波器用的,涉及到强电的玩意儿一律接隔离变压器。 ...

老哥,到底是示波器接隔离变压器,还是待测电器接隔离变压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隔离是标准操作。

老哥,到底是示波器接隔离变压器,还是待测电器接隔离变压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开关电源的时候, 就用隔离变压器,  用100:1探头测试500V电压都没事.
我还毛着胆子, 摸过隔离变压器的 ...

老哥,那你也是开关电源过隔离变压器,对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哥,到底是示波器接隔离变压器,还是待测电器接隔离变压器啊?

200W 的隔离变压器肯定用来给示波器供电呀,我们调试的其它的电器产品都是几千瓦/几十千瓦以上的,那么大功率的隔离变压器到哪儿买呢?

网友E:
用隔离变压器给示波器供电,但是这时候裸露出来的BNC接头对大地(Earth)等于是浮空,可能是有电位的,人碰到会有危险,其他东西碰到容易炸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用隔离变压器给示波器供电,但是这时候裸露出来的BNC接头对大地(Earth)等于是浮空,可能是有电位的,人碰到会 ...

不浮空就容易炸机或跳闸了,有些电子产品的 “地” 和相线是直通的,

想一下全桥整流,那个电源地是不是 “浮地”?

大办公室很多杂七杂八的电器插在总电源上,

很难说哪个 “浮地” 会被接到要测试的地上,示波器一搭就打火和跳闸。

我们这儿是要用绝缘垫和防护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到底是示波器接隔离变压器,还是待测电器接隔离变压器啊?

你先要搞清楚为什么要隔离?

然后你再思考需要隔离谁。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浮空就容易炸机或跳闸了,有些电子产品的 “地” 和相线是直通的,

想一下全桥整流,那个电源地是不是 ...

所以规范来说该用隔离探头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2T4y1z76C

网友F:
买个电池供电的示波器,然后测量的是强电,注意人别接触示波器探头和电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以规范来说该用隔离探头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2T4y1z76C

唉,很浪费,常丢,带去现场就不见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买个电池供电的示波器,然后测量的是强电,注意人别接触示波器探头和电路板 ...

我有个正点原子便携示波器,怎么测220V交流电?

网友H:
引用 网友B:
200W 的隔离变压器肯定用来给示波器供电呀,我们调试的其它的电器产品都是几千瓦/几十千瓦以上的,那么大 ...

去x宝买那种电线杆上的200kva动力变压器同规格的两个,然后背靠背接起来就是隔离变压器了。虽然大但是用法与小的是一样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去x宝买那种电线杆上的200kva动力变压器同规格的两个,然后背靠背接起来就是隔离变压器了。虽然大但是用 ...

等搞新厂房的时候是可以安排布置这种变压器了,目前没地儿放,走线也不能重新施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有个正点原子便携示波器,怎么测220V交流电?

电池供电和给示波器隔离供电基本一样,电池供电更准确,因为对大地的分布电容更小。那么你的问题就可以这样,用电池给示波器供电,然后去测量交流电,但要注意人别碰触交流电和示波器,因为示波器也带有交流电了。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接隔离变压器,当然我一拿到示波器先把接地线断了

可以加一个转换头。转换头的地线搞断就行。

网友:
当然隔离变压器给示波器供电,这样有两大好处:1,示波器功率固定,你不用考虑变压器功率不够问题;
                                                                           2,负载波形更真实,经过隔离变压器后,正弦波会变形。

网友:
我的开关电源功率不大. 隔离变压器给开关电源供电. 示波器正常接电. 这样测试时只要不同时碰触两个点, 就不会触电

网友:
论坛一位北京的哥们做的这个探头,我买了一只,挺实用的

网友:
示波器4个接地夹子和地线是通的。
隔离变压器,或者剪地线都可以测,只是存在一定不安全因素。

差分探头就是差分形式衰减到安全范围内再接入示波器内。
这里有个开源的
https://oshwhub.com/spidere/gao-ya-ci-fen-tan-tou

网友:
高级示波器自带隔离,就可以随便测了。
论坛里面也有diy的差分探头,但好像没有开源。

网友:
还有注意通道间是否隔离

网友:
提供个最简单的做法,在示波器三插地线上包一层塑料纸,地线就断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