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仪表,除了硬件屏蔽处理,软件应该怎么处理干扰信号。

楼主(2022-07-22):
去年拆了一个耀华的称重仪表,硬件做了一些屏蔽处理。

我也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但是抗干扰能力没有耀华的好,对讲机离近点就会有有影响。

耀华的屏蔽处理是把信号全部保护在屏蔽层里面。达到硬件抗干扰的。

网友A:
软件可以做个IIR滤波器。。用matlab生成一个IIR,做个超低的低通。无非算的慢点,但是1秒出1个数怎么着都是没有一点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可以做个IIR滤波器。。用matlab生成一个IIR,做个超低的低通。无非算的慢点,但是1秒出1个数怎么着都是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B:
照抄的话,有前人的路子可供借鉴,果断搞个罩子上去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照抄的话,有前人的路子可供借鉴,果断搞个罩子上去再说

耀华的,应该没有屏蔽罩。

网友(2022-09-22):
你这个是低速的版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