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10V半波整流电路控制电磁阀有时出现问题,怎么优化?

楼主(2022-07-23):
电源是AC 110V ,50/60hz,电磁阀是控制管道液体流向的,一左一右两个通道,有电磁阀切换,设备出去之后客户经常反映一些古怪的问题,最近又出现了跳闸,电磁阀和控制电路如下图,请坛友来帮忙分析

网友A:
没短路不应该跳闸,电磁阀功率又不大,液体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短路不应该跳闸,电磁阀功率又不大,液体漏了?

第二张图 L,N是110V的,忘了写具体了

半波整流后担心会不会电压不够?

这种电磁阀不需要一直接通,换向好了就可以,改成H桥会复杂很多。电路能不能加个电容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