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大神们,推荐个手感好的万用表表笔吧

楼主(2022-07-23):
fluke 15B,表笔不行了老是接触不好。打算某宝重新买一个吧,要求特尖的,外皮是不是硅胶的手感好一点?有用过比较好的话帮忙推荐下,谢谢

网友A:
我买过这家的表笔,不错,可以搭配很多种针头。直接贴上链接(声明:我不是托)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5841335638

网友B:
台精良表笔手感可以

网友C:
是觉得表笔不够尖 不好用么
买个尖的针,测试用那种, 自己焊在表笔上也行啊
以前看公司维修人员都是这么做

网友D:
买根fluke tl221或tl224,可以换很多种探头。
如果不测高压,某宝上探头便宜种类又多,不好用了换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过这家的表笔,不错,可以搭配很多种针头。直接贴上链接(声明:我不是托)

https://item.taobao.com/ ...

谢谢推荐,相信做表笔的人不会特意注册个账号来坛子里当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精良表笔手感可以

谢谢兄弟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觉得表笔不够尖 不好用么
买个尖的针,测试用那种, 自己焊在表笔上也行啊
以前看公司维修人员都是这么做 ...

嗯 尖一点的好用,可以戳开氧化层。其次是包..皮的材质,软一点的好,再次是握感,手指捏久了不会感到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根fluke tl221或tl224,可以换很多种探头。
如果不测高压,某宝上探头便宜种类又多,不好用了换探头。 ...

板子上有市电,偶尔会测,也不算特别高压。谢谢推荐哈。

网友:
砂皮纸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精良表笔手感可以

台精良表笔  不错

网友:
推荐安捷伦的探针直接套在笔尖上,楼主位也用过,表笔插头过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尖一点的好用,可以戳开氧化层。其次是包..皮的材质,软一点的好,再次是握感,手指捏久了不会感到痛 ...

也可以用砂轮机磨尖,
以前按一个朋友要求,这样磨过,

网友:
ETA埃塔感觉也不错 就是贵了点

网友E:
以前嫌不够尖,把30°美工刀片掰下来一牙焊表笔上,无坚不摧
市面上的硅胶表笔,多数都是皮厚芯细,只能凑合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嫌不够尖,把30°美工刀片掰下来一牙焊表笔上,无坚不摧
市面上的硅胶表笔,多数都是皮厚芯细,只能凑 ...

注射器针嘴更合适

网友:
ATE的测试针镀金的,通常焊在旧的表笔上,很好用。

网友:
我买的这个, 0.7米的就很好了, 配最短的尖针就可以了

网友:
普通的硅胶线表笔,够软,在前端焊一根ICT探针的管子,然后ICT探针想换哪种换哪种,针尖磨损了随时换,好用程度秒杀市面上所有,任何,以及一切表笔。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推荐,已经买了3楼说的那款。
因为环境中经常有强氧化性气体,金属很容易氧化生锈然后接触不良,所以那种可换针的表笔不太适合。再次感谢回帖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