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志颖车祸第二个视频曝光:特斯拉这次应该有麻烦了

楼主(2022-07-23):
林志颖仍在重症室 将进行二轮手术:警方称未系安全带

林志颖车祸的后事消息已经发布,目前林志颖的弟弟林志鑫在22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强调林志颖的伤势还是比较严重,接下来的二到三天是关键期。

7月23日台媒透露林志颖在重症室之中进行观察,并且将进行新一轮的手术工作。

视频
https://weibo.com/3091626073/LDtuypjEo

据当时附近的施救工人透露,他们听到一场巨响之后,就与其他的工员立刻回工地拿出3支灭火器,然后再一起合力将林志颖父子抬到车外。另一名先到的摄影师表示如果自己再晚5秒钟,大火将烧到林志颖的身上。

整个林志颖车祸的施救者包括主要的5个,一名摄影师,两名附近工地施工者,还有三名当时的环卫工人。据台媒透露,林志颖车祸施救者共5人,可能获赠上百万奖金,林家人将当面重谢。

回想起关于施救的细节,工人称当时也是一心只想救人,因为火太大了,烧得非常快而且猛,真的无法控制了。好在他们父子被我们抬到了安全的绿化带。

工人称当时小朋友是清醒的,还哭着问我爸爸有没有安全,林志颖则无法开口说话,嘴和鼻里喷出了少量血。

据台媒报道,虽然外界对林志颖发生车祸的原因不明,至今只是排除了林志颖酒驾。不过林志颖车祸严重受伤,最大的原因是他没有系安全带。

有媒体采访警方,对方回应时,明确了林志颖此次驾车没有系安全带。这也能够很好的解释了,林志颖为什么面部受伤这么严重了,因为从视频可以看出林志颖车速并不快,如果系了安全带,一般都是轻伤。

此外,还有网友放出了林志颖车祸撞击第二视角曝光,对向车辆拍下惊险瞬间,男子吓得尖叫。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5的分享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Vowf2PkBgyg4zZG57r3Bw
提取码:tin8
(1.98mb)

楼主:
这速度不快啊。

如果是自动驾驶,特斯拉麻烦大了

网友A:
驾车一定要系安全带,可避免90%的伤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驾车一定要系安全带,可避免90%的伤亡。

说不定林志颖系了安全带已经死了。

安全带可能卡死出不来,活活给烧死。

网友:
如果车座安全带扣的位置都已经变形,也没救人的必要了。

网友B:
我觉得很可能是刚好解了安全带弯腰捡东西。

网友:
造车的肯定会说是,人的原因。。。。。。。。。。。。。。

网友:
朋友圈的人已经开始码特斯拉,说特斯拉公关麻烦了

网友:
据台湾网友测试自己的特斯拉,在台湾无法开启自动辅助驾驶,最多只能车道辅助,因为特斯拉还没有开放台湾地区的自动辅助驾驶功能。

网友C:
这次主要不是普通人,是公众人物,所以大家非常关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很可能是刚好解了安全带弯腰捡东西。

我也这么认为,弯腰时,刚好看不到道路分叉的中间墩,会认为车子还在路中间,结果撞墩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次主要不是普通人,是公众人物,所以大家非常关心。

公众人物只是一个原因。

这么低的速度,损坏这么厉害
起火这么快
如果不是有5个热心群众,林志颖肯定已经活活烧死了

这才是大家关注的最大原因。燃油车相比之下安全很多。

网友:
Model X,三元电池

网友:
锂电池物理损伤的话啥防护技术也没用吧。直接化学反应了

网友D:
现阶段,感觉任何非烟油的小车都是危险,远远没达到安心的水平
就这两天吧,下午开始露天温度竟然42度,上车,手根本没办法摸方向盘,车内温度都不知道多少度,从来没试过有这样感觉,到6点左右,室外温度依然有40度
想想这时候电池多少度,好恐怖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阶段,感觉任何非烟油的小车都是危险,远远没达到安心的水平
就这两天吧,下午开始露天温度竟然42度,上 ...

是啊。车上几万个电池,一个电池有问题就是爆炸自燃。

网友:
我不是讨厌特斯拉,是讨厌所有三元锂电池的电动车

网友E:
前两个月刚入手磷酸铁锂版model3,要是不是磷酸铁锂,我也不会买。。。

网友F:
有车主推测,拨一下怀挡巡航模式,拨两下为车道保持,他可能以为已进入车道保持了,就干其它事去了,也未系安全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两个月刚入手磷酸铁锂版model3,要是不是磷酸铁锂,我也不会买。。。

磷酸铁锂应该也解决不了自燃的问题,包括比亚迪的刀片电池,但可能比三元锂概率低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两个月刚入手磷酸铁锂版model3,要是不是磷酸铁锂,我也不会买。。。

磷酸铁锂电池是不是不会爆燃?

网友G:
特斯拉后台不是能查到车子当时做了哪些事情,后台查下不久完事了

网友H:
最大的问题是着火了,,
估计很多原本想买电动车的人看到这个视频后会放弃电动车、跑去买汽油车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最大的问题是着火了,,
估计很多原本想买电动车的人看到这个视频后会放弃电动车、跑去买汽油车 ...

对的,一出事就着火。还不好施救

网友I:
电瓶车开了两年了,跑了18000公里,说实话还是汽油车好。快确实快但前提是要有电,每天开出去都感觉有充电恐惧症。冬天开暖风的功率一般要至少3kw,续航里程打折30%以上

网友:
TW人的良心还是不错,只差几秒钟,
有的地方,过往的人/车,犹豫几秒钟/有人赶时间走了,有人想救可能就没时间了,
燃油车相比之下安全很多。
没系了安全带,另外上坡/桥,最后那几秒,有加速,电车加速度太快了,结果就很严重了,

网友:
视频看,速度那么慢,车身基本是没变形,还是不会夹得出不来的。除非人为的转方向盘,才可能撞上分道隔离带。最初级的自动驾驶,道路保持是最基本的功能。视频看到,电池还是没有着火(电池在底盘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特斯拉后台不是能查到车子当时做了哪些事情,后台查下不久完事了

这次可能会公正些,对厂商对用户都公平,不会那么多阴谋论吧,事主太特殊,本身已经是名人又是赛车手了,不求名不求利驾驶技术估计也不低于普通人水准

网友:
大家应该还记得,一个家长带孩子骑电动车,结果起火,几乎瞬间起火,大人逃离,小孩给烧伤,想想就恐怖

楼主:
看了另外一个视频,工人说拉出林志颖的时候,车身已经着火,太热了,他差点就放弃了。

林志颖真的命大。

网友:
视频里男子说的是什么呢? 话音类似:啊哟,有次以弯?

网友:
想不明白的一点,没系安全带也好,没设置好自动驾驶也罢,这种带有摄像头辅助驾驶的汽车,不都有个检测到障碍物,主动刹车避险的功能吗?车速不是太快的情况下,这个功能应该可以避免撞上障碍物的。

网友:
看新闻一切都很诡异又那么刚好,刚好有工人就在附近可以即时把人救出来,又刚好有辆救护车路过,可以即时送医。。。
林没绑安全带,脸上的伤身上的骨折多是被弹出的安全气囊所伤。。。

网友J:
特斯拉居然能上新闻,要是国产车,估计新闻都上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车主推测,拨一下怀挡巡航模式,拨两下为车道保持,他可能以为已进入车道保持了,就干其它事去了,也未系 ...

我也觉得可能是这样

网友K:
引用 网友I:
电瓶车开了两年了,跑了18000公里,说实话还是汽油车好。快确实快但前提是要有电,每天开出去都感觉有充电 ...

我看比亚迪出租车正常行车时显示的实时功率也才3KW,加速有十几KW,空调就3KW的话占比确实比较大。1.6L的汽油发动机就有80KW了,3.0L有160KW超200匹马力,但起步加速的数据还是比不过电车,可能油车在低速时功率打骨折。

网友L:
林志颖好像是赛车手,驾驶技术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M:
不知道 特斯拉有没有  黑匣子。 可以追溯 最后几秒钟 车辆处于什么模式?? 为什么会撞到柱子正中间。

猜测 很有可能是处于自动驾驶,  中间的柱子,没有被雷达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L:
林志颖好像是赛车手,驾驶技术应该没问题的

越是赛车手越有冒险精神,
人嘛, 总有犯病的时候; 还是等调查清楚再下结论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不知道 特斯拉有没有  黑匣子。 可以追溯 最后几秒钟 车辆处于什么模式?? 为什么会撞到柱子正中间。

以前不是说出事的车子好多都是最后阶段司机猛踩油门吗?
怎么知道的,不就是黑瞎子?

楼主:
引用 网友L:
林志颖好像是赛车手,驾驶技术应该没问题的

据说这是新车。可能林志颖对特斯拉还不熟悉。

网友O:
分道护栏较矮,没有防撞水桶一类的东西,汽车起斜角直接撞破底盘电池箱,这是基本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N:
以前不是说出事的车子好多都是最后阶段司机猛踩油门吗?
怎么知道的,不就是黑瞎子? ...

去年我们单位一司机起步时发现手机掉地板上了,弯腰捡手机,结果踩错油门了
还好车上几个人骨折

网友P:
我敢打赌, 当年论坛里面超过一半的人说不出戴安娜王妃出事的时候坐的什么牌子的车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敢打赌, 当年论坛里面超过一半的人说不出戴安娜王妃出事的时候坐的什么牌子的车 ...

我记得是奔驰。

楼主:
引用 网友O:
分道护栏较矮,没有防撞水桶一类的东西,汽车起斜角直接撞破底盘电池箱,这是基本原因。 ...

那还是证明汽车设计或质量有问题。

网友Q:
引用 楼主:
据说这是新车。可能林志颖对特斯拉还不熟悉。

这图显示对车应该比较熟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图显示对车应该比较熟悉了

而且显示很可能是使用AP自动驾驶。

楼主:
林志颖应该是做了什么好事,得到上天庇佑了。

差5秒钟就被烧死,还是被陌生的好心人救出来了。

网友:
感觉电车还是省钱费mìng。还是观望几年再买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我看比亚迪出租车正常行车时显示的实时功率也才3KW,加速有十几KW,空调就3KW的话占比确实比较大。1.6L的 ...

6kw就可以匀速50跑了,8kw可以匀速65跑。但由于电机比内燃机的响应快得多,所以你要是频繁急加速,能量消耗比内燃机快得多。但电瓶车加速并不舒服,有人说线性好那是没开过8缸大排量的车,电瓶车加速快都是低速尤其是30到70段,城里跑确实够用了,但跑出去跑起来,速度一旦超过130就不行了。8缸车,一脚下去不知不觉就200了,电瓶车根本就比不了。

网友R:
很多人迷信电瓶车起步快,不知道普通家用车,起步快有什么好处,难道是准备后面参加比赛?对于新手,起步快是不是有危险?

网友S:
引用 网友R:
很多人迷信电瓶车起步快,不知道普通家用车,起步快有什么好处,难道是准备后面参加比赛?对于新手,起步快 ...

喜欢红绿灯时候,绿灯一亮时候,飞一般冲出去的那种感觉吧,哈哈~~~

虽然有点幼稚,但也是普通人日常体验汽车加速感觉的重要组成部分了吧

网友T:
引用 网友I:
6kw就可以匀速50跑了,8kw可以匀速65跑。但由于电机比内燃机的响应快得多,所以你要是频繁急加速,能量消 ...

传说中的8缸大切诺基,不是在修车就是在去修车的路上,是不是就是这个原因,让很多人依然痴迷?

网友:
我们这前几天也有个特斯拉撞了瞬间起火的,杭州余杭这边,电池车太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阶段,感觉任何非烟油的小车都是危险,远远没达到安心的水平
就这两天吧,下午开始露天温度竟然42度,上 ...

露天太阳直射,温度要高于42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知道 特斯拉有没有  黑匣子。 可以追溯 最后几秒钟 车辆处于什么模式?? 为什么会撞到柱子正中间。

道路环境的故障,是否比空中的还要复杂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T:
传说中的8缸大切诺基,不是在修车就是在去修车的路上,是不是就是这个原因,让很多人依然痴迷? ...

女人呻吟,发动机轰鸣,都是男人喜欢的声音,不要怀疑。。。。

V8+,很多人喜欢,只是在中国,拥有的成本太高了,哈哈

网友U:
多关注一下 铁锂的车型,铁锂的撞车起火不? 之前看到穿刺安全测试,感觉BYD的铁锂才安全

网友V:
引用 网友S:
喜欢红绿灯时候,绿灯一亮时候,飞一般冲出去的那种感觉吧,哈哈~~~

虽然有点幼稚,但也是普通人日常体 ...

最近杭州就有一个交通事故就是特斯拉起步快跟压线黄灯的丰田车相撞

网友:
电车太容易起火了,起火后烧起来也太快了。不管其他有什么原因,驾驶有没有问题,就冲这条,买电车尤其是三元锂的,每次开车前都会紧张吧

网友:
三元的200多度就会热失控,铁锂在800度左右。但铁锂也是会起火燃烧的,只是概率比三元的小很多。

网友W:
上次出差 900公里  开电车开的我想死的心都有了  900公里开了2天。续航还剩100左右到处找充电桩
现在很多高速服务区没有充电桩  还要下高速到县城充电
均速保持90 到100码续航才能多一点  随便加个速  续航刷刷刷的掉  续航剩100公里的时候 超个车都要想半天    那体验真的是生不如死。

网友:
引用 网友V:
最近杭州就有一个交通事故就是特斯拉起步快跟压线黄灯的丰田车相撞

我记得是和本田相撞

网友:
引用 网友V:
最近杭州就有一个交通事故就是特斯拉起步快跟压线黄灯的丰田车相撞

安全第一~~哈哈,看好再起飞~~

网友X:
引用 网友V:
最近杭州就有一个交通事故就是特斯拉起步快跟压线黄灯的丰田车相撞

那个看视频的话,应该是特斯拉车主自己在红灯的情况下猛加速过路口,结果正好遇到加速过黄灯的车。别的车都老老实实停着。
我个人认为吧,马路上,起步快有啥意思,不太理解,命是自己的啊,事故往往就是在“爽”的那一下之后突然发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X:
那个看视频的话,应该是特斯拉车主自己在红灯的情况下猛加速过路口,结果正好遇到加速过黄灯的车。别的车 ...

起步快对我没有任何意义。

但有些人喜欢那种推背感。

网友Y:
引用 网友J:
特斯拉居然能上新闻,要是国产车,估计新闻都上不了。

是的,某些品牌,你一点负面都看不到,
反而那些大量曝光的,甚至召回的,才是靠谱的公司。

网友:
引用 网友W:
上次出差 900公里  开电车开的我想死的心都有了  900公里开了2天。续航还剩100左右到处找充电桩
现在很多高 ...

如里是市区开,家里有慢充,电动车还是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X:
那个看视频的话,应该是特斯拉车主自己在红灯的情况下猛加速过路口,结果正好遇到加速过黄灯的车。别的车 ...

特斯拉红绿灯全力踩油门的话,基本能甩油车1公里。到了下个红绿灯了,看见后面的油车才刚刚走过路口,这还是在不超速的情况下。我经常会感觉自己闯了红绿灯。不过我都是确认了两边没有行人和车了之后才这么玩。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图显示对车应该比较熟悉了

这个是model 3P。他应该有两辆特斯拉。这个3p他是经常开着下赛道的。

网友Z:
提醒大家车里面一定备个安全锤。安全锤除了能打碎玻璃以外。一般还会配一个能隔开安全带的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Y:
是的,某些品牌,你一点负面都看不到,
反而那些大量曝光的,甚至召回的,才是靠谱的公司。 ...

比亚迪最近大量的负面

网友AA:
引用 网友U:
多关注一下 铁锂的车型,铁锂的撞车起火不? 之前看到穿刺安全测试,感觉BYD的铁锂才安全 ...

任何锂电池,包括铁锂,对磷酸铁锂,包括刀片斧头片砖头片,都过不了穿刺
接受任何人出钱,出样板,我来刺

楼主:
引用 网友AA:
任何锂电池,包括铁锂,对磷酸铁锂,包括刀片斧头片砖头片,都过不了穿刺
接受任何人出钱,出样板,我来 ...

你可以通过公正处,发个挑战函给比亚迪。

最近比亚迪不停的吹牛,刀片电池不怕穿刺。

楼主:
传统汽车蓄电池,应该就不怕穿刺。

网友AA:
引用 楼主:
你可以通过公正处,发个挑战函给比亚迪。

最近比亚迪不停的吹牛,刀片电池不怕穿刺。 ...

早就有人挑战过了,B站有个博主,把宁德时代的那个最先进的电池刺起火了,然后喊话BYD,刀片拿过来,我保证给你刺起火,BYD不回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统汽车蓄电池,应该就不怕穿刺。

也会反应,只是反应没那么剧烈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早就有人挑战过了,B站有个博主,把宁德时代的那个最先进的电池刺起火了,然后喊话BYD,刀片拿过来,我保 ...

国内厂家就是这么无耻。

网友AB:
引用 网友Z:
提醒大家车里面一定备个安全锤。安全锤除了能打碎玻璃以外。一般还会配一个能隔开安全带的刀片。 ...

求靠谱的链接,之前买的 手电 带所谓的安全锤头,  虽然没用到  但是拆开一看  质量确实太差

网友:
引用 网友R:
很多人迷信电瓶车起步快,不知道普通家用车,起步快有什么好处,难道是准备后面参加比赛?对于新手,起步快 ...

电动车常规操作:一脚大油门,切线变道,踩刹车

随便一辆五菱、北汽就能享受以前bba才有的快感

网友:
等买不到汽油车再考虑电池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求靠谱的链接,之前买的 手电 带所谓的安全锤头,  虽然没用到  但是拆开一看  质量确实太差 ...

不用带这么多功能,我买的沿途的。不过也没用过,只是看质量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求靠谱的链接,之前买的 手电 带所谓的安全锤头,  虽然没用到  但是拆开一看  质量确实太差 ...

可以参考一下,不过也真正用过,只是用附赠的一块玻璃体验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特斯拉居然能上新闻,要是国产车,估计新闻都上不了。

这还真不是

网友I:
引用 网友T:
传说中的8缸大切诺基,不是在修车就是在去修车的路上,是不是就是这个原因,让很多人依然痴迷? ...

很多事情是表面,大切如果只在城里开也不坏的,现在的大切就更不会坏了。但是你去野一下试试,那是每次搞完都要仔细修的。因为大切并不属于越野车,就是因为通过性比较好才导致很多人去豁车。国内真正能越野的民用车是北京212,绝大多数人因为开的太不舒服都不开。其他的就没有能野的车。

楼主:
林志颖经纪人发表声明: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多事情是表面,大切如果只在城里开也不坏的,现在的大切就更不会坏了。但是你去野一下试试,那是每次搞 ...

丰田陆地巡洋舰越野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AC:
引用 网友Z:
提醒大家车里面一定备个安全锤。安全锤除了能打碎玻璃以外。一般还会配一个能隔开安全带的刀片。 ...

再提醒车上备一个或多个4升的瓶子和绳子,车掉落大河,这个瓶子绑在腰上,可长久使人漂浮(人体密度和水相近,多出的4升水浮力可使人浮出整个头)。   万一尿急,也可拉瓶子里。  一瓶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C:
再提醒车上备一个或多个4升的瓶子和绳子,车掉落大河,这个瓶子绑在腰上,可长久使人漂浮(人体密度和水 ...

学会游泳才是正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丰田陆地巡洋舰越野应该没有问题吧?

陆巡特重,舒适但通过性很差。想能长途奔袭是个挺难折中的事情,所以最好不要长途奔袭。因为这些车都是suv不是专门用于野外的东西,专门用于野外的民品基本没有了,整天想省油的年代车都是开不出去的。车要结实就要简单,窗子不是一键升降都有人不满意更别说能忍受手摇窗户了,现在的人们需要的不是去野而是装笔,因为事实证明装笔带给人的好处最快最有性价比

网友AD:
引用 网友D:
现阶段,感觉任何非烟油的小车都是危险,远远没达到安心的水平
就这两天吧,下午开始露天温度竟然42度,上 ...

电车的电池有空调管理系统,停车时也工作。冬天加热,夏天制冷。

网友:
引用 网友AD:
电车的电池有空调管理系统,停车时也工作。冬天加热,夏天制冷。

应该不是压缩机空调,夏天水冷,冬天加热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D:
电车的电池有空调管理系统,停车时也工作。冬天加热,夏天制冷。

第一次知道这个东西,那么关车后,电池会一直损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上次出差 900公里  开电车开的我想死的心都有了  900公里开了2天。续航还剩100左右到处找充电桩
现在很多高 ...

我在福建的高速,这边限速是120的,确实看到很多电车,都在100左右开。油车就一般会压在120左右开,可能就是因为速度快了,掉续航吧。
另外,我没有开过电车,电车,在夏天,开空调 的情况下,续航影响有多大?这几天,福州连续高温,气温也创历史新高了。连续2天,超41度

网友AE:
我是model3车主,目前开了4万公司。不吹不黑,说说我的感受..
先说好的方面:
1. 驾车体验感确实好, 我以前开宝马528,model3对比宝马,完虐宝马的提速感、油门响应等。。
2. 电车少了很多小毛病,维修、保养的事情,  我的车开了4万公里,只加过雨刮水,其它的都不需要保养维修。
3. 软件的主动安全性还是很好的, 而且由于软件在不断升级的原因,体验感越来越好了。刚买车的时候,确实碰到过幽灵刹车, 但经过了第一次软件升级后,就再也没有了, 而且,有几次我开车注意力分散了一下,马上要追尾前车的时候,车子的主动刹车帮我稳稳的停住了,没有造成事故。

再说说不好的地方:
1. 单踏板驾驶的习惯与驾校教的常规驾驶方式不同,  教练要求,右脚只要不是在踩油门,就应该放在刹车踏板上, 但由于model3的能量回收,脚只要放开油门就有很强的刹车效果,车会很快刹停,所以,很多人开的时候,会很不适应。
2. 由于上面第一条的原因, 在刚开始开model3的时候,很容易出事故,特别是在停车的时候, 停车入位的时候,以前都是靠刹车在控制车速,感觉快要停到车位了,习惯性的踩刹车,但很容易忘记了,你的右脚其实不在刹车踏板而在油门踏板上, 我在刚开始开model3的前两个月,出现了3次这种情况,好在车速不快,没有造成事故。
3. 还上由于单踏板驾驶原因, 如果你家里还有油车,需要经常换着开的时候,会有些不适应。    开油车会忘记了把脚放在刹车上控制车速。
4. 开习惯了model3,再开油车,最容易下车忘记了熄火和锁车。 我曾经几次在开老婆的车的时候忘记熄火。
5. model3的空调性能不好,新车时还好,现在越来越不行了, 车顶会被太阳晒得烫手。 可能也是因为我车子完全没贴膜的原因。

总的来说,我还是很喜欢model3的。  是我开过的体验最好的车。   我开车和换车的顺序大约是这样的,   第一辆车是宝来1.8T手动档,  那是我们家的第一辆车,开了多年,动力好,车也稳,开了20万公里,换宝马528Li(国产),  又因为要接孩子上学放学的,给老婆买了宝马118i(进口) ,宝马的驾驶感还是不错的,所以,那时候我家里两台宝马换着开,毫无违和感。 后来给我父亲又买了一台现代的全新胜达7座版,主要满足他在老家使用,为什么要买7座,是因为过春节期间,家里人很多, 而我们离家较远,都不太可能把自已的车开回来(老家湖北,我在云南,我弟在成都)。 再后来,528开了20万公里换model3,  开到现在。     老婆在2016年变前妻,2020年娶了现任老婆, 去年炒比特币赚了点钱,给老婆又买了一辆奔驰GLC300,  按老婆的说法,家里最好是配置一油一电、一轿车一SUV.

以上家里的这些车,都是开过一些时间后做出的对比。     偶尔开一下的,就不列进去了。    总的来说, 体验最好的,还是model3,   家里人也都最喜欢开这辆车。    我身边的朋友,买了 modelY和modelX、model3的,基本上都是开了电车就回不去油车了。

客观的说, 由于我在云南,天气很好,夏天不热、冬天不冷,所以,没有体会到其它人说的,在别的城市冬天续航很差的问题。 我只是买了400公里续航的最低版本,家里的车位上装一个11KW的充电桩,车跑没电的情况下,要充一晚上才能充满,实际使用下来,还是很够用的。 而且最近两年,新建的充电站真的太多了。在外面基本上也都能找到充电站。由于家里还有一台油车的原因,基本上,不会有续航焦虑的问题, 觉得太远,就开油车就行了。

我不是玩车党,车只是日常工具,所以,我从不改车,不折腾车。 我对车的要求就是稳定,可靠,少进维修厂,不能浪费我的时间去侍候车..       所以,其实应该这么说, 在有一油一电的情况下,tesla还真的挺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D:
电车的电池有空调管理系统,停车时也工作。冬天加热,夏天制冷。

难怪经常看到太阳下面特斯拉车里没人车子还在工作

网友:
刚刚看到雷克萨斯商务车高速事故着火,事故救人车门路上打不开

网友:
都说电车提速快,但每次红绿灯都是油车先走,一直搞不明白,后来问开电车的,原来是怕耗电,不愿狠踩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我是model3车主,目前开了4万公司。不吹不黑,说说我的感受..
先说好的方面:
1. 驾车体验感确实好,  ...

楼主的生活一点一点变好,羡慕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我是model3车主,目前开了4万公司。不吹不黑,说说我的感受..
先说好的方面:
1. 驾车体验感确实好,  ...

那个单踏板模式不能调成传统的模式吗?

网友:
以前可以, 后来软件升了一次级后, 这个调整功能就被关掉了。

网友AF:
引用 网友U:
多关注一下 铁锂的车型,铁锂的撞车起火不? 之前看到穿刺安全测试,感觉BYD的铁锂才安全 ...

比亚迪的铁锂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比亚迪的铁锂是假的

那比亚迪股票不是虚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F:
比亚迪的铁锂是假的

怎么假?感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我是model3车主,目前开了4万公司。不吹不黑,说说我的感受..
先说好的方面:
1. 驾车体验感确实好,  ...

我之前是老婆开福克斯1.8 + 我开大众途昂的,后来把福克斯换成model 3后,我经常开她的车,感觉非常好,而且时不时切换回大众途昂有点不适应,况且大众途昂太大了,老婆不敢开,导致我和她一起外出的时候偶尔我喝点酒也要代驾。于是去年11月把大众途昂换成了model Y了,现在两个车都2万多km,也没有任何保养。我23号出去省外走了一大圈,老家惠州出发--湖南郴州--湖南长沙--湖南韶山--湖北三峡--湖北襄阳--河南洛阳--河南许昌--湖南浏阳--回到惠州老家,总共旅程4000km,总能耗600度电左右,全程我一个人开车,大部分高速服务区充电,体验还行。真实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