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ESP8266收到的数据到晚上就丢了,必须将数据存储到变量里面

楼主(2022-07-24):
最近在使用ESP8266,用arduino语言编程。为了方便,很多时候使用字符串变量,如下:

const char *phone = "";
const char *NameDevice = "";
String T_phone = "";
String DeviceName = "";

void callback(char *topic, byte *payload, unsigned int length)
{
  String msg = "";
  for (int i = 0; i < length; i++)
  {
    msg += (char)payload[i];
  }

  T_phone = msg.substring(msg.indexOf("data_phone\":") + 12, msg.indexOf(",\"userName"));
  DeviceName = msg.substring(msg.indexOf("userName\":") + 10, msg.indexOf("}"));
  phone= T_phone.c_str();
  NameDevice = DeviceName.c_str();

}

void send_sms( )
{
  Serial.println("send sms.........");
  char param[256] = {0};
  sprintf(param, "{\"phone\": \"%s\",\"store\": \"%s\",\"temp\":%.2f,\"hum\":%.2f}\0", phone,  NameDevice, T_Device_temp, T_Device_hump);
  client.publish(Mqtt_sms_topic, param);
}

发现ESP8266收到的phone和NameDevice数据到晚上就丢了。
后来看了些资料,必须将数据存储到变量里面去,于是改成下面的程序:

const char *phone= "";
const char *NameDevice = "";
String T_phone = "";
String DeviceName = "";
char arr_phone[50]={0};
char arr_NameDevice[50]={0};

void callback(char *topic, byte *payload, unsigned int length)
{
  String msg = "";
  for (int i = 0; i < length; i++)
  {
    msg += (char)payload[i];
  }

  T_phone = msg.substring(msg.indexOf("data_phone\":") + 12, msg.indexOf(",\"userName"));
  DeviceName = msg.substring(msg.indexOf("userName\":") + 10, msg.indexOf("}"));
  phone= T_phone.c_str();
  strncpy(arr_phone,phone,strlen(phone));// phone存入数组
  NameDevice = DeviceName.c_str();
  strncpy(arr_NameDevice,NameDevice,strlen(NameDevice));//NameDevice 存入数组

}

void send_sms( )
{
  char param[256] = {0};
  phone=arr_phone;//从数组取出数据 phone
  NameDevice=arr_NameDevice;//从数组取出数据NameDevice
  sprintf(param, "{\"phone\": \"%s\",\"store\": \"%s\",\"temp\":%.2f,\"hum\":%.2f}\0", phone,  NameDevice, T_Device_temp, T_Device_hump);
  client.publish(Mqtt_sms_topic, param);
}

现在运行很好,再也没有丢失数据 phone和数据NameDevice

网友A:
1. 作为一个全局的 String 对象,过早地返回 c_str( ) 并保存,很显然一个修改/重分配内存就会搞坏,应该用到再调用

2. 都用到 strncpy 了,还要配合 strlen 这就不优雅了: strncpy(d, s, strlen(s))  等同  strcpy(d, s)

这代码要是哪里粘贴的也就算了,要是 LZ 自己写的,建议好好复习 C 语言

楼主:
谢谢楼上大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作为一个全局的 String 对象,过早地返回 c_str( ) 并保存,很显然一个修改/重分配内存就会搞坏,应该用 ...

这句话怎么理解,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句话怎么理解,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String 作为广义字串类,会自动维护内存。你返回的c_str 指针只要字串维护一次就失效了。

应该随用随取

网友:
“C++中string、char[]、const char*的转换”标题不合格。已经帮你修改(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