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lipse中编译通过但是type could not be resolved问题,请求指教

楼主(2022-07-24):
在使用c++调用C库函数时,已经编译通过了但是总是显示type "bool" could not be resolved ;相应的头文件也已经包含,网上查的办法都解决不了。

有没有大哥支支招

网友A:
包含 stdbool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包含 stdbool库

已经包含了

网友:
这主题不合格,快改吧!

网友:
“could not be resolved??”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不理会此通知,将可能会被封锁ID一星期(第二次违反永久封锁)。(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这样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