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需求,需要FPGA模拟UHS-1 TF 卡,将写人打乱后写入实际tf卡

楼主(2022-07-24):
在TF卡槽与实际TF卡之间,加入一个FPGA   将本应写入tf卡的数据,扇区打乱后写入实际TF卡

读取时,通过FPGA转换 扇区对应表,

对于主机端应该是无感的。

费用   1个W,UHS-1 64G  U3

网友A:
做过类似的,主机和FPGA之间什么接口?读写速度多少,文件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过类似的,主机和FPGA之间什么接口?读写速度多少,文件大小?

TF 卡槽    FPGA  TF 卡槽   TF卡

把FPGA当一个黑盒子就是了。

主要是保证TF卡内容不能被通用读卡器轻易读取

写入  UHS-1  30m/S   64G

NTFS 分区  写入视频流文件

网友B:
主机端也是自己开发的?如果是那么不用现有的文件系统,自己加密写入就好了。如果不是自己开发的,客户自己换个正常的TF卡上去不就破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机端也是自己开发的?如果是那么不用现有的文件系统,自己加密写入就好了。如果不是自己开发的,客户自己 ...

主机端不是自己的。主机端就当作一个黑盒子,只露出一个TF卡槽。

设备是专用的。别人拿不到。现在只有TF卡是个破绽

网友C:
我理解的,可以双tf卡的单片机,做对称加密,是不是也满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机端不是自己的。主机端就当作一个黑盒子,只露出一个TF卡槽。

设备是专用的。别人拿不到。现在只有TF ...

加你QQ了,简单聊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你QQ了,简单聊聊

看不到啊。在哪里加的。论坛消息不能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理解的,可以双tf卡的单片机,做对称加密,是不是也满足了

写入30M/秒。还要查表变换块号。单片机做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到啊。在哪里加的。论坛消息不能回

麻花腾182/23-903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写入30M/秒。还要查表变换块号。单片机做不到

我的意思是,为了保护tf卡里的内容,如果是这个目的的话,就只对写入的数据做对称加密,然后再写入真实的tf卡,还是用我们常见的文件系统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为了保护tf卡里的内容,如果是这个目的的话,就只对写入的数据做对称加密,然后再写入真实的 ...

主机怎么写。不受我控制。你可以当成一个黑匣子,只有一个TF卡槽给你用。你要完全模拟一个正常的TF卡。无论是格式化什么样的文件系统都可以。

理解一下。和文件系统不相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机怎么写。不受我控制。你可以当成一个黑匣子,只有一个TF卡槽给你用。你要完全模拟一个正常的TF卡。无 ...

哦,明白了,我理解错了

网友:
(1)fpga应该不具备hs通信能力,(2)lz位需求随便一个aes加密就搞定了,压根用不到乱七八糟功能

网友:
我理解楼主的意思:如果用普通的方式存储到卡里,那么无论怎么加密存储的内容,只要别人一模一样的复制一张这个卡就行了,而不管这个被复制的文件内容到底是什么。如果有一个楼主要求的这个东西,那么别人复制这个存储卡的文件后(甚至别人根本没法复制文件,因为所谓的加密处理后数据压根不是正常的存储介质的文件格式或者物理介质上的分布了,再拿去放在没有经过这个加解密的处理,所读取的内容完全不是真正需要的了,即使存储内容是别人自己的。
也就是说,必须要经过楼主要求的这个额外的硬件加解密处理才能得到用户自己的存储内容,这样就绕不开楼主这道坎了

网友D:
既然打包之後相當於普通 tf 卡,那麼直接拷貝打包后的 “大 tf 卡” 不就破解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既然打包之後相當於普通 tf 卡,那麼直接拷貝打包后的 “大 tf 卡” 不就破解了 ...

我理解的话,你是可以拷贝大的卡,但是没有他这个解码器,你直接用个普通的卡座读回去的数据是错的,他的卡座相当于是一个隐藏的加密设备

举个例子,假如外部接口要向卡写入一个字符“1”,那么正常情况下,存储卡里的文件内容就是“1”,但是经过他的这个特殊卡座后,存储卡的内容变成了“2”,你不知情的情况下,你是可以直接将卡拔出来拿去考呗复制文件,但是文件的内容却是“2”,你将这个文件直接与外部的读卡方交换数据的话,肯定就牛头不对马嘴了。
但是经过他的这个特殊的卡座后,对外部读写卡接口来说,获得的文件内容仍然是“1”,这就达到了最终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理解的话,你是可以拷贝大的卡,但是没有他这个解码器,你直接用个普通的卡座读回去的数据是错的,他的 ...

我是说,把 特殊的卡座 拔下来,整体拷贝
拷贝的时候也经过 特殊的卡座 读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说,把 特殊的卡座 拔下来,整体拷贝
拷贝的时候也经过 特殊的卡座 读数据 ...

同样的感觉,楼主走歪了。直接带着fpga读数据就行了,读完了,写入一张正常的TF卡,依然可以使用。主机端不受控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
应该是不预留特殊卡座的,只有一个普通卡座。除非你去做一块pcb,把fpga拆下来。

网友:
你TF卡 和 MCU 之间 直接跳过   把TF 卡接MCU 上的TF卡接口, 直接绕过黑盒 破解完成

楼主:
15 17楼。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有谁接这个业务没

楼主:
拍丢失读卡器的话。可以接个ukey 启动前插上。断电后失效。必须重新插上才能读写。或者密码按键

楼主:
打乱块顺序。没有对应的表。是不能完整还原的

网友:
不是防拷贝,而是bitlocker

网友:
只打乱扇区顺序,而不对内容加密的话,是不行的,如果写入文件小于512字节,又有特定关键字就轻松还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