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A824的VG控制端没有用

楼主(2022-07-24):
想问一下大佬们有用过VCA824这个芯片吗?我做了一个这个电路板出来,控制端的直流电压拿的是实验室的稳压电源仪器。接入输入信号之后,能正常出来波形,并且放大了4倍左右,但是VG控制端那边没有用。我在网上看了一篇文章说VG端要并个50欧姆到地,我也并了,但是还是没有用,输出电压不受VG端控制。有大佬以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求解决方法

楼主:
解决了,原来跟RG跟RF的电阻有关,这个最高放大倍数为2*RF/RG,我之前RF/RG的倍数只有四倍多一点,刚刚好它这个放大输出与输入只有四倍多。后面我把这个倍数改到了55倍多,结果可以正常压控了。并且VG端串了个电阻跟并了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