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不是买到了假松乐继电器SLA-5VDC-SL-A?

楼主(2022-07-24):
商品相片是这样 ,只有4个引脚,封装库也是这样:

但是收到实物:

线圈这端底下多出一个引脚,这个是正常的,还是假货? 这两天周末,投诉无门,只能发这里问问大家。

网友A:
松乐不可能有假的
因为松乐的继电器质量真的很一般,品牌很一般,我们都不屑用,可靠性不好……
要假冒也假冒宏达泰科之类的
楼上的继电器4脚和5脚是型号不一样,4脚是一副常来触点,5脚是多多一个长闭(转换)
应该是图片放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乐不可能有假的
因为松乐的继电器质量真的很一般,品牌很一般,我们都不屑用,可靠性不好……
要假冒也假 ...

图片不可能放假吧?型号也是一样的,这种大的封装就只有4脚的,5脚的我就不懂。松乐还真有假的,10A那种某宝有卖,明写着是假的,不过价格还真很便宜。所以我都是不敢某宝买。

网友A:
特地去查了下,图片没错
你收到的货不对,你的货的脚位对应的型号后缀是SL-C,但表面却打了SL-A,估计是J假货或者工厂打标打错了(这个低级错误都能出,匪夷所思)

你可以查下SLA-05VDC-S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地去查了下,图片没错
你收到的货不对,你的货的脚位对应的型号后缀是SL-C,但表面却打了SL-A,估计是J假 ...

所以我也很疑惑啊,这个是某创买的哦,我咋天收到货,打电话投诉没人接,QQ没人回,今天也是一样,周末也没个客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地去查了下,图片没错
你收到的货不对,你的货的脚位对应的型号后缀是SL-C,但表面却打了SL-A,估计是J假 ...

其实我那个的封装就是这种:

线圈中间的那个引脚跟上面相连的,我之前画的板子中间是没有这个引脚的。我就是不懂得,是不是这种继电器是不是有两种不同的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