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一体机 Win+P 后 VGA 无输出

楼主(2022-07-24):
系统:Win10 32 位,十年前的神舟一体机,原来是XP系统,VGA有输出,装 Win10 后,VGA也有输出。打算用扩展屏。按 Win+P 后提示驱动不支持。然后 VGA 就无输出。重启,未进入系统时有输出,进系统后就无输出。驱动软件提示显卡驱动已是最新的。重置系统后问题依旧。
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在BIOS里面设置。

网友:
老本不要用win10。老老实实装win7。

网友:
2013年的时候我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带VGA接口的,但是机器到手1个月后第一次用就发现是坏的,我估计一出厂就是坏的,
机器那里都很正常,甚至HDMI都是可以用的,只有VGA没输出,拿去售后给我换了一块主板

网友A:
先看看设备管理器里面是不是已经有两个监视器,或者看看桌面属性是不是有两个桌面显示器,
有了才能谈其他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设备管理器里面是不是已经有两个监视器,或者看看桌面属性是不是有两个桌面显示器,
有了才能谈其他 ...

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