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天线用网分调整PI型匹配应该如何操作才合理?

楼主(2022-07-25):
有个2.4G的东西通过板子上的SMA头接了一个3dbi的外置天线,现在想调节下PI电路的L C1 C2实现 50ohm匹配

想咨询下各位大神,合理的匹配方法是如何操作:

方法1.  电路不焊接射频器件,只焊接PI的电感电容,SMA座子,直接用网分在射频IC的天线脚位置上接馈线,就近接馈线地,然后把馈线接入网分看斯密斯图和驻波比调 L C1 C2 ;

方法2.  电路不焊接射频器件,只焊接PI的电感电容,SMA座子,并且把采购的成品外置天线接上,再用网分在射频IC的天线脚位置上接馈线,就近接馈线地,然后把馈线接入网分看斯密斯图和驻波比调 L C1 C2 ;

方法3.  电路焊接射频器件,焊接PI的电感电容,SMA座子,并且把采购的成品外置天线接上,然后在图示射频IC天线出线位置上割断线路,再用网分在割断位置上接馈线,就近接馈线地,然后把馈线接入网分看斯密斯图和驻波比调 L C1 C2 ;

这三个操作哪个操作才是正确的匹配调试方法呢?或者都不合理?

网友:
50欧阻抗匹配是针对天线还是射频模块端口?
如果针对天线就用方法2

网友:
电路不焊接射频器件,先只焊L这个位置用0R电阻替换(不要直接用焊锡),接上天线,测量S11。根据测试S11,用SMITH V2.0阻抗圆图工具,模拟匹配LC。再实际焊接上元件,再测试S11,反复调试这两步,直到调整到符合你的设计预期。

网友A:
方法二,要看芯片输出阻抗的共轭阻抗,而不是50欧姆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法二,要看芯片输出阻抗的共轭阻抗,而不是50欧姆

大神,请教一下,如果调芯片的输出阻抗匹配,是不是还要增加一级pi?从两个pi的中间,看向芯片的阻抗要和芯片输出匹配,看向天线的阻抗要和天线匹配?

网友A:
楼上,一般来说,默认天线已经50欧调整好,或者接近的实阻抗。芯片的输出一般都是实部虚部都有的复阻抗,那么从芯片端往天线方向看,阻抗应该是和芯片共轭,这时候射频效率最高。从天线端往匹配网络看,应该是50欧,这时候说明LC网络完成了阻抗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一般来说,默认天线已经50欧调整好,或者接近的实阻抗。芯片的输出一般都是实部虚部都有的复阻抗,那 ...

假如芯片输出不是50欧,而天线是标准50欧,可以拆除芯片,将VNA接口连接到芯片输出脚对地上,匹配网络右端接天线,调整匹配网络,使端口阻抗为共轭即可
假如芯片输出阻抗为10+j10,那么调整网络使VNA显示10-j10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一般来说,默认天线已经50欧调整好,或者接近的实阻抗。芯片的输出一般都是实部虚部都有的复阻抗,那 ...

请问层主,芯片的输出阻抗一般在datasheet有标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层主,芯片的输出阻抗一般在datasheet有标出吗?

一般都会写的。

网友:
除了试距离没什么办法,让一个信号源输出-10dbm,接收那边不断换确定天线,然后按照参数调发射端口匹配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大神解惑!

网友:
注意,很多芯片输出不是50欧姆,是需要通过有外部器件匹配到天线的。

网友(2023-03-06):
这个就是传输线理论     天线做负载  负载电阻一般50欧(天线厂家已经调好),依据传输线理论,传输线控制阻抗在50欧时,电磁波反射率趋近于0,此时电磁波能量全部进入天线。测试S11 OR  VSWR参数,控制在规定以下即可。   要准确测试S11参数   可以不焊接射频元器件   。通过π型电路调整S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