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安全可靠的把4-20ma转换为0-3.3V进入MCU ADC端口?

楼主(2022-07-25):
怎样安全可靠的把4-20ma转换为0-3.3V进入MCU  ADC端口?  现场使用的是变送器一类仪表采集设备 ,有大侠做过的,贴个图看哈!

网友:
一般用精密电阻转换成电压吧,后面再跟一个跟随放大器做下阻抗变换

网友:
不提精度温漂的话,普通运放就可以了

网友:
加个tvs保护下

网友:
变送器之类的仪表基本都带485,协议都是modbus。直接modbus读取数字量。

网友:
我一般用线性光耦隔离

网友:
拆别人的成熟 设备研究一下

网友:
电阻采集,然后用运放搭VF电路转PWM,有PWM就好做隔离了

网友:
百度下,方案很多

网友:
有专用的4~20mA 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