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12V PWM转5V PWM的芯片型号

楼主(2022-07-25):
请教下各大侠,12V PWM转5V PWM的芯片型号,原理图如下

网友:
哪要这么麻烦,低速的用光耦,高速的一片74HC4050D搞定六路

网友:
那么讲究的嘛?电阻分压不行?

电阻分压+门缓冲驱动,估计很完美了吧?

网友:
输出端没反馈吗?

网友:
看你的输入输出以及负载驱动能力了,是否有内部电源,是否有外部供电,最简单的无源就是分压

网友:
用一个三极管转换一下就可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