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信号采集系统受到工频50Hz干扰问题请教

楼主(2022-07-25):
如题,信号采集过来有一个明显的50Hz干扰,改用锂电池供电后干扰就消失了,现在怀疑是电源引入的,也在考虑是不是接地的问题。
接地方式:设备外壳接了220V的大地,系统里面有2块独立且要求隔离的采集板,现在主板和2块采集板都通过电阻电容接外壳地;
请教一下,如果是接地问题该如何整改?如果是电源问题有好一点的电源推荐吗?万分感谢!!!

楼主:
接地框图:

网友A:
你只要拉了电线 哪怕是 USB 接充电宝,都会因为USB 线长导致 工频引入的

你要做的是 改内置电源,尽可能的减少   外部长线, 或者索性加工频滤波电路

如果是人体信号检测,还要加右腿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要拉了电线 哪怕是 USB 接充电宝,都会因为USB 线长导致 工频引入的

你要做的是 改内置电源,尽可能的 ...

谢谢,现在就是机箱内置电源,不过用的是金升阳两线的电源,没有接大地的端,可能是这个引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就是机箱内置电源,不过用的是金升阳两线的电源,没有接大地的端,可能是这个引起的 ...

接大地 工频理论上只会更严重

以实践为准  我也是猜猜的

网友:
上一个带50/60Hz工频干扰抑制的ADC,采集的信号幅值微弱得话,做适当屏蔽

网友:
另外你的信号频率多少  上个高通滤波器  不就把50hz全滤除了么

或者 软件或者硬件上 叠加个  50hz 陷波

网友:
一。隔离电源220V端的高压滤波电容死了,但可能性不大,
二。最大可能性是“环地”了。
你检查一下你的隔离电源用的是带地线的3齿插头吗,掰掉地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