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NMOS做开关,给门级低电平(Vgs=0),还能导通?

楼主(2022-07-25):
后来编辑一下:
※提前说明一下:
※后来试验得知,题目中 提到的问题是错误的,不是NMOS在Vgs=0时导通了,而是NMOS的体二极管导致了奇怪的波形。
※下边的描述,有认知错误,因已经发出并有人回应,就不改了。描述的现象还是实际表现出来的。
-------------------------------------------------------------------------------------------------------------------------

如题:用NMOS做开关,给门级低电平(Vgs=0),还能导通?
-------------------------------------------------------------
电路如图:

搭建了一个实验电路:

能量源头是一个精密互感器的二次端的输出。

示波器波形
1 给NMOS一个 Vgs电压3.6V,让NMOS导通(波形正常):

2 NMOS的Vgs==0V......G通过100k连S 或 G直接连S,结果是一样的(波形有疑问):

3 断开200Ω和D的连接(波形正常):

说明:
从3和1可以看出来:物理断开NMOS和通过给Vgs电压让NMOS的D-S导通,都是正常的;
从2看到,给Vgs一个0V电压,因为有体二极管的存在,波形的下半周波形峰值小,是对的;
                但 波形的上半周,为什么升到1.5V左右,会快速跌落下来?

楼主:
确定了,和NMOS的体二极管有关。

用二极管代替NMOS,  改成这个电路,波形和波2是一样的,就证明了和体二极管有关。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波形呢?为什么不是想象中的 上高下低的波?

网友A:
快速跌落的波形就是mos导通了
g脚信号和d脚信号可能有相位差?

楼主:
题目的提问是错的,
实际是NMOS的体二极管,导致出现奇怪的波形。
NMOS的Vgs=0时,NMOS确实没有导通,而是NMOS的体二极管带来的问题。

现在,问题是,为什么二极管的存在,让这个简单的电路,出现这种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速跌落的波形就是mos导通了
g脚信号和d脚信号可能有相位差?

不是的,后来马上我做的试验证明了和NMOS没有关系,是NMOS的体二极管造成的。但二极管在电路中怎样造成了电压的快速跌落,还是没有明白。

网友B:
R3=100k较大
怀疑L3通过R2=200R和MOS的Cgd为Cgs充电导致MOS开启,FR120N的Vgs(th)最小可能只有1.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R3=100k较大
怀疑L3通过R2=200R和MOS的Cgd为Cgs充电导致MOS开启,FR120N的Vgs(th)最小可能只有1.0V ...

那个100K电阻短路掉也是这样的。

后来证实和NMOS没有关系,NMOS确实没有导通,而是 NMOS的体二极管,导致了这个现象。

最后,再简化一下电路:

L4是精密电流互感器;
最高电压还是1.5V左右;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别扭的波形,还是没有搞明白。

网友C:
磁心饱和了呗,想要上高下低,vt积不一样,肯定会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心饱和了呗,想要上高下低,vt积不一样,肯定会饱和。

看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