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复制多部件元件,粘贴后如何修改元件编号

楼主(2022-07-25):
比如我画好了一路lm358的电压跟随电路,lm358编号为U1.1,复制粘贴另一路的电路,lm358就变成了U2.1,如何改成U1.2,不然是不是就相当于用了两个358芯片

网友:
直接双击位号修改即可

网友:
EDA软件太多,哪个? 一般双击修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