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自动切换电路无法衔接导致单片机重启

楼主(2022-07-26):
,上图中外界电源5V降压成4.2V,和3.7V锂电池组成自动切换电路。发现当外界的5V消失后,后级接VBAT的单片机会重启,重启后功能正常。已经在单片机的VBAT上加了累计有680UF的电容,结果还是这样。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让单片机不要重启,顺畅衔接。两个电源单独工作时功能都正常。

网友A:
单片机电流需要很大吗?直接一个BAT54C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电流需要很大吗?直接一个BAT54C不就可以了

是很大,单片机是一个4G模组,最大有2A的一个电流

网友B:
加大到6800uf试试,再不行就上超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大到6800uf试试,再不行就上超级电容

这个方法可以尝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锂电,

什么意思?

网友D:
我用超级电容5F,也是给4G模块加MCU供电。用论坛切换电路这里,没有问题。超级电容可以支持大概40秒。我只需上报个掉电告警。

网友E:
切换时掉电说明Q45/Q46导通速度不够快,或者是参数不合理内阻太大,首选Q45/Q46可以并联,不需要背靠背串联因为你只需要保证5V存在时,电流不流向电池就行了。另外栅极按照你现在的接法,假定Q45的VGS是1.8V,那么电压最少要跌落到电池电压-1.8V之后才能导通。这个时候电压已经很低了。你可以搞个肖特基二极管并联在Q45/Q46上,这样能加快一点切换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超级电容5F,也是给4G模块加MCU供电。用论坛切换电路这里,没有问题。超级电容可以支持大概40秒。我只 ...

楼主,除了那个推荐电路,还要加超级电容吗?我板子地方不够。有其它不加超级电容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切换时掉电说明Q45/Q46导通速度不够快,或者是参数不合理内阻太大,首选Q45/Q46可以并联,不需要背靠背串联 ...

楼主,你好,我切换后的电源VBAT直接给4G模组,然后再转1.8V,Q45的VGS电压不是1.8V。不过前面的提议很好,我飞线试试

网友F:
用法拉电容和二极管就行了。亲测稳定运行

网友G:
这种逻辑性的问题,楼主应该可以自己解决,不要遇到问题就求助。

网友:
把Q45管子G上的V4.2改为连到5V输入上面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法拉电容和二极管就行了。亲测稳定运行

试了,有效果电路可用。就是法拉电容太占地方,没地方摆了,成本也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逻辑性的问题,楼主应该可以自己解决,不要遇到问题就求助。

不是逻辑问题,如果是逻辑问题倒好解决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是逻辑问题,如果是逻辑问题倒好解决了、

你用示波器看下切换时间,就两种解决方案
1.想办法减少切换时间。
2.想办法加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用示波器看下切换时间,就两种解决方案
1.想办法减少切换时间。
2.想办法加大电容。 ...

是的,是这个道理,电路我已经换了8楼所说的电路了试了,切换速度算很快了,再加法拉电容完美解决,但现在主要问题是法拉电容摆不下,所以求助下有没有其它办法?

网友:
不是 R142,R31 比例有问题? R142 接BAT?

网友I:
你这个电路加多大电容都没用,Q45,42 要在V42电压降低到1.xV时才能导通,此时MCU一定会低电压复位,解决办法:Q45,42 通过5V控制而不是V42,当然不是让你直接把5V接过来,要接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电路加多大电容都没用,Q45,42 要在V42电压降低到1.xV时才能导通,此时MCU一定会低电压复位,解决办 ...

这才是正确答案.

网友:
找个带PG管教的开关电源芯片,切换时间ms级

网友:
我也试过,取消Pmos 背靠背就行

网友:
可以试试将Q45,Q46换成有内置反向电流保护负载开关,如SGM25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