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个热风枪,谁能推荐个品牌或型号

楼主(2022-07-26):
偶尔用到,所以尺寸不要太大,假货宝上有好多长的差不多的,眼都花了。

网友A:
维修佬的就行。
我买的HK-858。不算高也不算低,一年半年前价格185元。

网友:
我买了个高迪的和焊台一体机。

网友:
快克 857DW  400多

网友:
修手机修电脑的都是 快克 861DW
1.3K左右

网友:
我都是买最便宜的,坏了就扔,一点都不心疼

网友:
快克2008D+ 500不到;快克861DW 1200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佬的就行。
我买的HK-858。不算高也不算低,一年半年前价格185元。

靠 这么便宜
我公司都用快克的

网友:
说旋转风的好。另外我看有在烙铁上加个电机吹风

网友:
肯定快克啊

网友:
快克2008卖家改装大风扇款路过,当年改完500不到,推荐加个风枪垂直竖放的休眠座
不过现在新买的话可以试试文宇创新的高频烙铁+风枪一体的,不过偶没试过哈,已经有拓尔焊台了,拓尔性价比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