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的内码是什么意思,做什么用的

楼主(2022-07-26):
AiP1527发射编码电路的内码是什么意思,做什么用的?

网友A:
位bit,就是2^20次方的码的分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bit,就是2^20次方的码的分辨

是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B:
相当于每颗芯让的ID号。因为按键最多只有4个,没有ID号来区分,岂不是所有遥控发送出来的信息都是一样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当于每颗芯让的ID号。因为按键最多只有4个,没有ID号来区分,岂不是所有遥控发送出来的信息都是一样的了 ...

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说按键最多只有4个?发出来的信息怎么可能是一样的呢,发什么信息完全由mcu控制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说按键最多只有4个?发出来的信息怎么可能是一样的呢,发什么信息完全由mcu控制的啊 ...

楼主可能是刚入行,具体请自己看芯片的手册吧。看完后再问

网友(2023-02-25):
就是一个每个厂家有自己的编号,可以忽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