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6Vto24V,峰流3A,均功率25W,效率85%电路

楼主(2022-07-26):
如题,样板用了LM2596,发热严重,想找个效率高的芯片,想总体效率85%以上,效率越大越好啦,额定输入电压36V,我想应该最低耐压40V吧,价格稍贵可接受,总体成本15元一下吧,熟悉的兄弟请推荐一下哈,

网友A:
XL4015,这个5安的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XL4015,这个5安的应该可以

我也觉得芯龙应该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记得XL4016能到40V输入8安输出,这个应该能满足你要求了

网友:
36v用耐压40v的片子我保证你上一次电换一个。。

网友:
36V输入用40V耐压,别说批量后返修,估计上电测试几次就冒烟吧
预算有限的话试试EG1192L,100V 3A才1块钱

网友B:
楼上没试过别乱喷,我用xl4016e,36v开关电源输入,出货500套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TI的有一款挺好用的SO8封装,3A轻松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没试过别乱喷,我用xl4016e,36v开关电源输入,出货500套没有任何问题。

那估计你的用电环境没有大功率电器或变频器之类,开关电源也不带电机水泵,用户也文明操作从不带电插拔,否则国产4V的余量随便一个浪涌就冒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没试过别乱喷,我用xl4016e,36v开关电源输入,出货500套没有任何问题。

只是你的供电比较干净,4V的余量稍微一点浪涌瞬间炸鸡, 即使是TI的片子最少也得留出15%的余量,更别谈国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是你的供电比较干净,4V的余量稍微一点浪涌瞬间炸鸡, 即使是TI的片子最少也得留出15%的余量,更别谈国产 ...

你不加浪涌保护,留30%也一样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不加浪涌保护,留30%也一样烧呀

直流输入串好整流桥,后面的TVS管和PTC保险是标配

网友:
自己在用的lmr14050,14030 或者lmr16050,16030。效率很高。容易过辐射认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