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LED屏的烧伤修复,很玄妙,请坛友一起分析一下原理吧

楼主(2022-07-26):
LG独家的OLED屏非常容易有烧伤残影的问题,所以OLED电视通常都会有烧伤修复功能,开启此功能后,屏幕上会有一条白线从上扫描到下,扫描完成后,烧伤残影能得到一定程度修复
我们想搞明白他的原理,将该功能应用到LED驱动板卡上,但是搞了几台OLED电视,研究了很久,还是完全没搞懂

图片是OLED屏的TCON板,TCON板与屏幕通过4条96P的排线连接,主板通过IIC向TCON板写入指令,TCON板就会进行屏幕修复,整个过程约1分钟
通过各种交叉验证和测试,我们确认这个修复原理就是TCON能够检测出屏幕上每个像素的亮度情况,然后计算出一套补偿数据写到TCON板的闪存中

但奇怪的是,我们测试了四条排线上的所有信号,除了传送图像的差分数据信号,就是各种电压和一些TTL同步信号,完全看不出TCON与屏幕有任何数据通信
那么TCON是如何检测出屏幕上各个像素的亮度情况的呢,请坛友帮忙开拓一下思路,分析一下原理吧

我个人感觉,TCON是通过检测每个像素的电流或电压来实现的,但供电电源和地在板上都是连在一起的,一行像素有3840X4=15360个子像素,貌似很难独立检测每个像素的电气参数
而且板上也没看到有ADC之类的器件,感觉太玄妙了

网友:
ttl 等信號是不是有讀取功耗的功能

屏幕亮一條線,會不會同一時間只亮了一個點,掃描快了看起來是一條線

單個像素單個顏色的功耗檢測會不會已經集成在驅動芯片裏面了

网友:
led能做环境光检测,会不会同样原理

网友A:
很久以前显像管电视也有烧屏,用最大亮度扫描一会儿,会减轻烧屏痕迹。我觉得是把整个屏均匀的烧了一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久以前显像管电视也有烧屏,用最大亮度扫描一会儿,会减轻烧屏痕迹。我觉得是把整个屏均匀的烧了一边。 ...

大概率是这样,激活了那些钝化(长期没有最亮显示过)的像素。

网友:
应该是根据电流  扫描一遍每个点的 电流强度衰减,  然后  输出的时候 以衰减的点作为基准,让其他正常的点也降低到该亮度

iphone 里好像用的另外一个方案, iphone 好像会记录每个点的使用时间, 如果换屏幕的时候不额外处理下(换芯片还是刷数据 忘记了)会导致新屏幕
也有旧屏幕烧过地方的痕迹

网友C:
另外单个时间是点一个点的,  adc检测 应该在电源端,而不是每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是这样,激活了那些钝化(长期没有最亮显示过)的像素。

OLED是长期显示的像素亮度会衰减,形成残影,也就是烧伤
TCON板会通过扫描屏幕像素检测每个像素的亮度衰减情况,然后生成一套补偿参数

我主要想搞明白TCON是通过什么原理检测出每个像素的亮度衰减情况的,请大神给点灵感吧,开拓一下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单个时间是点一个点的,  adc检测 应该在电源端,而不是每一路

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但我用手机拍摄扫描时的白线,发现白线完全是同时亮的
那个白线扫描一行要25ms,如果是逐个像素亮,相机快门调快点,是一定能看到白线不同时亮的

如果同时亮,TCON怎么可能检测出单个像素的电流呢?
也有可能ADC在屏幕里面,那样的话ADC的数据总要传给TCON吧,但接口上完全没有ADC通信之类的信号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帮忙开拓一下思路吧,感谢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OLED是长期显示的像素亮度会衰减,形成残影,也就是烧伤
TCON板会通过扫描屏幕像素检测每个像素的亮度衰 ...

我觉得你想多了,应该不是你说的那么复杂的功能。
大概率就是直接用最大亮度扫了一遍所有显示像素,彻底充电放电一遍,仅此而已。

BTW: TCON这个词知道的人真不多,你还挺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你想多了,应该不是你说的那么复杂的功能。
大概率就是直接用最大亮度扫了一遍所有显示像素,彻底 ...

我搞显示驱动很多年了
这还真不是我想多了,我做过实验的:

1、屏幕用静态画面连续亮几天,会出现残影
2、运行一下修复功能,残影会消失
3、把运行过修复功能的TCON换到没有残影的屏幕上点亮,会显示与原残影亮暗互补的印记
4、运行修复功能的过程中,用示波器测TCON上闪存引脚上的信号能看到主控一直在向闪存里写数据

也就是说,TCON里存储了屏幕每个像素的亮度数据,会输出互补的图像去补偿残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搞显示驱动很多年了
这还真不是我想多了,我做过实验的:

你这个分析足够专业了,看你描述还真是测试了每个像素保存了对应值了。

网友:
前段时间玩手机睡着了,手机循环播放了一晚上。结果屏幕出现轻微烧屏痕迹了,就是那个点赞,小星星。心里想这下芭比q了,结果调节到最大亮度就看不见了,只是低亮度有点影子。用了一天后就自己恢复了,现在完全看不到了。所以我现在都尽量不要用高对比黑白,这样能降低烧屏概率。

显示方面我不懂,我怀疑是每个像素都有亮度反馈系统,就是像素下面还有一层感光层用来做发光校准,不然如何保证显示均匀,电流测量反馈是得不到校准参数的。就像cmos图像传感器需要用黑色底板不然cmos能接受到背后的光,能看到自己的bga珠子投射的影子。楼主拍摄不到每个像素单独发光可能是拍摄速度不够也可能就是一排发光,为什么不直接全屏白光校准理由可能是dsp处理器校准数据的速度不够还有就是flash写入需要时间。

网友:
18年的时候看过LG的面板,面板的像素有单独的电流sense电路,修复一次几分钟吧。而且,我觉得侦测电路应该不在TCON上,在面板上的Driver上。

网友:
烧屏一般是TFT的特性变了,所以可以测试电流调节像素电流修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搞显示驱动很多年了
这还真不是我想多了,我做过实验的:

昨天你说完,我想起了一个词Demura,我也没有实际做过,应该就是你说的东西。
今天我查了一下,

1、通俗简介: https://zhuanlan.zhihu.com/p/196439147  --  显示杂谈(6)-万能的demura?

2、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   --AMOLED の 画质神器【Demura】
这个文章主要是介绍了光学补偿,你说的那个应该是电学补偿,这个文章只是提到一点点。

3、 http://www.wedosemi.com/NewsStd_495.html   ---- Demura介绍

这个文章里提到了一句,但是没有特别具体:
外部补偿根据数据抽取方法的不同又可以分为光学抽取式和电学抽取式。光学抽取式是指将背板点亮后通过光学CCD照相的方法将亮度信号抽取出来,电学抽取式是指通过驱动芯片的感应电路将TFT和OLED的电学信号抽取出来。

一知半解,发出来供参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昨天你说完,我想起了一个词Demura,我也没有实际做过,应该就是你说的东西。
今天我查了一下,

非常感谢分享资料!

这个其实就是电学补偿技术,是LG做的,原理感觉很简单
但奇怪的就是,我几乎测遍了TCON板上的所有电信号,但完全找不到感知像素电气特性的相关电路
没有ADC,没有运放之类的采样电路,主芯片好像凭空就感知到了屏上的mura,太不合常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