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22串口读写问题【标题不合格】

楼主(2022-07-27):
目前我碰到的问题就是,能和RC522通信,但是回复的数据是错误的,波特率用的默认的9600,我读串口波特率地址 应该回复EB 但是回复了9E,所以说这个读取回复的数据都是错的,实际测试过串口收发都没问题,这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估计波特率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波特率不对

波特率我用spi读过相应的寄存器地址了,确实是9600,

网友:
“RC522串口读写问题 ”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不理会此通知,将可能会被封锁ID一星期(第二次违反永久封锁)。(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RC522还可以用串口的吗?只要4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