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给电动车提速,同时去掉骑行时的滴滴的叫声,很烦

楼主(2022-07-27):
如题。
谢谢大家给出宝贵意见。

网友A:
淘宝租一个解码器几十块钱,提速加去滴滴声。

网友B:
前几天买的电瓶车也是,超过15km/小时就一路响,呵呵 主要是老爸骑,不想改动,就当提醒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租一个解码器几十块钱,提速加去滴滴声。

这也行啊 。

网友C:
我的五羊本田拿到手,也是超过15km时速,就滴滴声。当然也被限速25km/h。

我80元淘宝买了个遥控器(注意是买 不是租)。不需要任何其他操作,按一下解锁,再按另外一个键重新加锁,不怕警察查车。

解锁有没有滴滴声,最高速度40km/h。

淘宝商品名:随车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买的电瓶车也是,超过15km/小时就一路响,呵呵 主要是老爸骑,不想改动,就当提醒用 ...

叫的心理烦,特别是早上的时候。每次启动还要捏一下刹车  , 很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五羊本田拿到手,也是超过15km时速,就滴滴声。当然也被限速25km/h。

我80元淘宝买了个遥控器(注意是 ...

接收端安装在车上,遥控器带着随身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五羊本田拿到手,也是超过15km时速,就滴滴声。当然也被限速25km/h。

我80元淘宝买了个遥控器(注意是 ...

问了下,好像我那个车型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租一个解码器几十块钱,提速加去滴滴声。

有链接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了下,好像我那个车型不支持

你买车的时候,难道没有打听是否可以解锁的吗?

五羊本田有三个型号,最贵的那个才能解锁。所以我买最贵的。

网友:
我这都开始收缴电瓶车了,新买的必须上牌。不符合上牌标准的一律没收,不能载人不能带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买车的时候,难道没有打听是否可以解锁的吗?

五羊本田有三个型号,最贵的那个才能解锁。所以我买最贵 ...

买的比较急 , 老车坏半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叫的心理烦,特别是早上的时候。每次启动还要捏一下刹车  , 很不爽

打开钥匙 或多少秒后 未动车把  ,再捏一下刹车 ,才能骑行,很有必要 小孩有时不小心拧一下车子就出去了

网友:
实在不行换控制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了下,好像我那个车型不支持

链接方便发一下吗,我没搜到

网友D:
一般来说这种小车喇叭有一根线是专门控制这叫声的,断开就不会叫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链接么

淘宝搜店铺毫欣电动车,向客服提交你的车型。

网友:
我印象中控制器出来有一根线是短接还是断开就没有声音了,有个SM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来说这种小车喇叭有一根线是专门控制这叫声的,断开就不会叫了

会不会把鸣笛声也搞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店铺毫欣电动车,向客服提交你的车型。

搜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把鸣笛声也搞没了

这种喇叭是4根线,去掉超速的信号线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不出来

不用搜了,解码都是跟车型有关的。有些车型是没有解码的。

有些车型故意设计出非常强大的解码方法,比如五羊本田。

网友:
所谓的解码解限速,都是厂家留出协议的。     去掉响声可物理方法解决--剪喇叭。   鸣笛声没了自己外接一个鸣笛器。

网友:
软件都有后门的。
找卖车的,一顿操作(按钮,刹车等按一定次序操作)就不告警了。
但是25km限速还有。
不过路上外卖的车开的飞起,估计有我的最大速度的2倍,肯定处理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