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长期闲置的手机是充满电闲置好还是充电到70%闲置好?

楼主(2022-07-27):
满电关机闲置,长期放着,是否容易鼓包?
70%电量关机闲置,是否更好一些呢

网友:
应该保持长期有电,否则可能以后开不了机

网友:
一般电池要求是充满电,然后放电至70%长期存放。

网友:
最重要的是定期拿出来充电

网友A:
从电池寿命角度是充满再放电到50%左右保存,从应急角度应该是定期检查,满电保存。

网友:
卖掉最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电池寿命角度是充满再放电到50%左右保存,从应急角度应该是定期检查,满电保存。 ...

不要误导人家,锂电最怕的就是过充和过放,充满和放完都不适合保存,否则大概率会鼓包,50%-60%,定期检查即可。

网友:
换盆最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要误导人家,锂电最怕的就是过充和过放,充满和放完都不适合保存,否则大概率会鼓包,50%-60%,定期检 ...

手机里面的电路可以控制过充的吧,所以我觉得应该充满,然后定期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电池寿命角度是充满再放电到50%左右保存,从应急角度应该是定期检查,满电保存。 ...

是充满电,跑程序用到只剩50%电量,再关机么
充满电,放着一段时间电量也会自动减少到50%,这样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要误导人家,锂电最怕的就是过充和过放,充满和放完都不适合保存,否则大概率会鼓包,50%-60%,定期检 ...

充满存放问题应该也不太大。一直持续涓流容易衰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充满存放问题应该也不太大。一直持续涓流容易衰减。

哪个锂电充电芯片充满还带涓流的?

手机都是用软包的聚合物,不管哪个新电池出厂,都是标准半电保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机里面的电路可以控制过充的吧,所以我觉得应该充满,然后定期检查

保护板管不住鼓包,也有充满保存的电池,并且可以一直涓流的,铅酸电池,电池不同,

保存的方式肯定不一样。

网友E:
锂电池应50~70%保存,如果可拆卸的话最好拆掉分开保存,或者在触点贴金手指胶带再装回去,这样放几年都没问题。

如果电池不可拆卸,最好每半年开机检查一下电量,低于50%的话充满再玩到70%左右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误导人家,锂电最怕的就是过充和过放,充满和放完都不适合保存,否则大概率会鼓包,50%-60%,定期检 ...

看明白再评论,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电池寿命角度是充满再放电到50%左右保存,从应急角度应该是定期检查,满电保存。 ...

从应急角度也不应该满电保存的,否则拿出来发现已经鼓包,比只有50%电量更惨。

所以从应急角度应该是买一个10000mAh以上的充电宝50%~70%电量长期保存,基本可以确保应急时手机可以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锂电池应50~70%保存,如果可拆卸的话最好拆掉分开保存,或者在触点贴金手指胶带再装回去,这样放几年都没问 ...

低于50%的话充满再玩到70%左右关机
充满不难,充满再玩到70%再关机,那是相当难啊,怎么还有心情一边看电量,一边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