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CC28070做3KW的PFC

楼主(2022-07-27):
按官方样板重做的

网友:
不错的样子,下载来看一下

网友:
ti官网搜资料  ,  UCC28070  的参考设计 只找到 以下2个了

https://www.ti.com/tool/PMP40261
800-W High efficiency bridgeless Power Factor Correction (PFC) reference design

https://www.ti.com/tool/PMP5568
A Fully Featured, 350W Offline High Performance Power Supply Reference Design

pmp4259   找不到了

网友(2023-04-17):
兄弟,我准备用UC28070做个9KW和4.5KW的PFC,一些电阻、电感、电容的规格拍搞错了,一是怕放炮,二是耽误时间,板子做的不好的话还要返工做板子,年纪大了学习也困难了,能否帮忙给调整一下图纸中这些零件的参数?茶水费多少尽管说

TI官网找着各零件参数计算电子表格了

网友:
坛里有大神,做各种非标电源,创业成功的

网友A(2023-11-02):
希望共同学习,做大功率的,我有个5KW的基础资料,大家看一下,网上说可以做50KW的,就这个芯片。如果这个都能做出50KW的,那就不用DSP芯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希望共同学习,做大功率的,我有个5KW的基础资料,大家看一下,网上说可以做50KW的,就这个芯片。如果这个 ...

50KW这个功率级别的一般都是要用到三相了。
目前三相PFC基本都是用DSP,现成的程序和方案。只需要稍微改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希望共同学习,做大功率的,我有个5KW的基础资料,大家看一下,网上说可以做50KW的,就这个芯片。如果这个 ...

刚看了下这个PDF,英飞凌这样的大厂,画个原理图,也是跟屎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0KW这个功率级别的一般都是要用到三相了。
目前三相PFC基本都是用DSP,现成的程序和方案。只需要稍微改 ...

三相PFC基本都是用DSP,现成的程序和方案,请问这个哪里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三相PFC基本都是用DSP,现成的程序和方案,请问这个哪里有

TI 。
C2000系列。基于三相维也纳整流。硬件和软件 都有。你官网上面找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I 。
C2000系列。基于三相维也纳整流。硬件和软件 都有。你官网上面找找。

请问下这个是产品级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这个是产品级么

很多市面上能见到的工业电源,带PFC的,都是用的C2000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看了下这个PDF,英飞凌这样的大厂,画个原理图,也是跟屎一样。

谢谢,我也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I 。
C2000系列。基于三相维也纳整流。硬件和软件 都有。你官网上面找找。

您好 ,我下载了TIDM-1000硬件原理图和PCB图,DSP那部分找不到原理图与代码,帮我看下在哪里,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 ,我下载了TIDM-1000硬件原理图和PCB图,DSP那部分找不到原理图与代码,帮我看下在哪里,谢谢。 ...

官网去翻,C2000系列的N多例程。我没时间 去找,但是我肯定的是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网去翻,C2000系列的N多例程。我没时间 去找,但是我肯定的是有。

好的,谢谢。

网友D:
刚完成30KW 三相PFC的前来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完成30KW 三相PFC的前来报到。

赤果果的炫耀,上点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