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rdic的Power Profiler现在全网买不到啊

楼主(2022-07-27):
Digikey上交期要到九月,E络盟上显示八月,下单最后说是九月底,华秋商城上显示八月,下单后客服直接说没有,取消。淘宝上卖到1200多,有个六百多的,不敢买,京东上直接卖两千多。

网友A:
看看咸鱼有没有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咸鱼有没有 ;)

我好像连咸鱼上也没看到

网友B:
可以去欧时上面问一下还有没有库存

网友C:
ST 不是有一个,还带屏,可以测试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去欧时上面问一下还有没有库存

你这个看起来像一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 不是有一个,还带屏,可以测试电流

ST没有用过,听说这个比ST的好用

网友D:
还好去年花了750买了个二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好去年花了750买了个二代的

现在还用不?出不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还用不?出不出

天天用,真的很好用!

网友:
上传中文介绍文档,单片机应用功耗测量利器

网友E:
这玩意居然是用蓝牙芯片实现的,芯片自带12位/200 ksps ADC和USB2.0。然后PPKII的指标是100ksps,10位分辨率。
蓝牙芯片的宣传册:

PPKII的说明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居然是用蓝牙芯片实现的,芯片自带12位/200 ksps ADC和USB2.0。然后PPKII的指标是100ksps,10位分辨 ...

12位能测200nA电流?那不是比六位半万用表还牛逼,怎么做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12位能测200nA电流?那不是比六位半万用表还牛逼,怎么做到的?

分段的分辨率,看说明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分段的分辨率,看说明书。

见过这种类似的板子,当年(14年左右)Dialog也做了类似的东西一个要卖到几千美金。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见过这种类似的板子,当年(14年左右)Dialog也做了类似的东西一个要卖到几千美金。 ...

用蓝牙芯片做了一个仪器类的东西感觉也太有创意了。还是老外会玩。上位机软件的开发量估计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蓝牙芯片做了一个仪器类的东西感觉也太有创意了。还是老外会玩。上位机软件的开发量估计不小 ...

它这个主要是为了测量它自己的蓝牙芯片的功耗的,因为低功耗蓝牙在sleep mode状态下都是nA级的功耗,stayby mode也只是ua级别。可能考虑到用户测试功耗不方便所以他们都配套做了这个,相比Dialog,Nordic这个已经是良心价格了。不过蓝牙低功耗和性能方面还是Dialog做的比较好,毕竟它就是给苹果做电源芯片起家的。

网友:
我前段时间在贸泽买的,这玩意真心好!!!

网友:
是的 之前美国有现货, 但是另外一个分销商说六月底能到货, 我想想时间差不多, 这家还能省邮费就就没买美国的 谁知道被放了鸽子。 现在哪里都买不到了

网友:
难度大吗?众筹一个

网友:
msp开发板也有这功能。
比如 msp-exp430g2et
几十块钱搞定。

网友:
可以咸鱼淘一个。还是很靠谱的

网友:
不管三七二十一,跟风DIGKEY上订了一个,就等它2个月吧!

楼主:
已经发货

楼主:
美国仓库有现货144,有需要的赶紧下单

网友:
8/1DIGI-KEY下单,今天已经收到货了,比预想的块多了!

网友:
这个跟Dialog的DA14531的开发板一样的功能吧?

这是它的测量结果波形图:

网友:
不太清楚,我软件都还没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