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套ethercat总线多轴控制器 售价1000~1200元之间 是否有价值?

楼主(2022-07-27):
硬件接口:
预留两个网口(一路ethercat、一路通用tcp)
一个电源输入端子
两个USB

极简版,尺寸需要做的尽可能小一点。

计划软件功能:
1、支持ehtercat总线伺服、步进、或IO   (支持大多数类型)
     控制周期2~8ms      普通版本最多8个轴
2、支持单轴运动
     支持T型、S型速度曲线
3、支持多轴联动、多轴插补
4、支持多坐标系
5、支持多任务

编程语言:自定义脚本
编程环境:配套的上位机软件

当然,明显缺点就是不如codesys或plc方便好用,不能用ST或T形图编程

大概计划的情况如上,不知道有不有市场或者应用场景

网友A:
什么平台?FPG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平台?FPGA?

不是FPGA          ARM平台

网友:
禾川q0 codesys平台的  1500的样子

网友B:
如果没有好用的编程软件,价值就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好用的编程软件,价值就不大

有一套好用的编程软件           但是不是电气人员熟悉的ST或T形图
但是不需要专业电气人员编程,简单运动或逻辑大多数人都可以编程搞定

相比codesys,价值感觉更多的是在专机设备,功能可定制扩展等等,量大可以做到800左右

而且,可以支持很多机型(XYZ/通用六轴等等)     其实可以理解成是一个机器人控制器

网友:
封装起来。卖lib,供二次开发,比较合适

网友C:
有意向,可以详聊。需要et100吗

网友:
在做类似的事情,不过是准备用ZYNQ做,主要功能是10寸液晶显示和电子凸轮.还在筹划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意向,可以详聊。需要et100吗

好像LAN9252流行一些,只是个人感觉哦.

网友:
你们两说的是从站。楼主要做的是主站

网友D:
主站扫描周期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站扫描周期多少

具体要看工作场景         正常一些单轴或多轴联动,简单的构型插补     1ms没问题

网友E:
从我自己的需求来说,需求是有的。但是一定要变成方便,点到点移动,插补也要有,还要容易切换,另外部分轴要做龙门轴(2-4轴),还有部分轴要做随动轴。TCP那一路用于对外通讯,功能要比较强大,能随时由上位机下命令跑及改变控制方式。做好挺麻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要看工作场景         正常一些单轴或多轴联动,简单的构型插补     1ms没问题 ...

我支持你,做出来了我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我自己的需求来说,需求是有的。但是一定要变成方便,点到点移动,插补也要有,还要容易切换,另外部分轴 ...

点到点移动          插补       这些使用都非常简便        就两条指令就行
随动也没问题           龙门构型暂时没做过,不过问题不大

指令应该有两大类:第一类是自定义的指令类型       第二类是MC标准接口(单轴)

TCP端口是可以接手持器编程、上位机或相机等等

修改原因:非最终版本,图片有误先删除

网友F:
早几年就有有家类似的公司拿到我们单位推销,还是带整套解决方案的,价格相当便宜;现在估计能做的厂家更多了,楼主做这个通用的估计不太乐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早几年就有有家类似的公司拿到我们单位推销,还是带整套解决方案的,价格相当便宜;现在估计能做的厂家更多 ...

是的       不靠通用版本挣钱            codesys方案我都能做到1000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不靠通用版本挣钱            codesys方案我都能做到1000左右

Codesys的授权费用不贵吗?不知道1000之中有多少是给了Codesys的。

网友:
ethercat主站自已实现?

网友(2022-11-25):
听说禾川的控制器只要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