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有没有FPGA能支持到3gbps以上的LVDS

楼主(2022-07-27):
FPGA的lvds一般只能到1.2gbps左右,我想找能支持到3gbps以上的,有没型号推荐一下呀?
由于需要40路左右,收发器的话,数量都不够用

网友A:
没听说过,但高速收发器怎么会不够呢,V7系列、VU系列、VU+系列80对以上的有很多

网友:
试一下lvpecl\c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过,但高速收发器怎么会不够呢,V7系列、VU系列、VU+系列80对以上的有很多 ...

40路得用几万~几十万usd一片的vfx系列。。通信用的。要不然就是用多片普通fpga并联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0路得用几万~几十万usd一片的vfx系列。。通信用的。要不然就是用多片普通fpga并联了。 ...

不用啊,我们常用的V7就有80路GTH,就是BUFG不太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啊,我们常用的V7就有80路GTH,就是BUFG不太够

那这个规模的芯片,要多少钱一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个规模的芯片,要多少钱一片?

正常好像几K,但这两年FPGA疯狂缺货,得2、3W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