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ADC采样保持时间与波形异常的关联问题

楼主(2022-07-28):
问题描述:使用STM32F103C8的内部ADC采集外部模拟信号,
当设置ADC的采样保持时间为特定值时,有一个通道的采集结果会波动厉害,不知道是震荡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更改ADC的采样保持时间后会马上见效。
硬件电路使用了跟随放大,并且使用了反馈电阻和输出电阻防止运放自激。
同样的硬件电路,另外两个通道正常。

楼主:
上图 最后一个波形是异常的,对应的ADC保持时间是7.5,改为1.5波形就正常。

楼主:
采集速度2000HZ

网友A:
还是怀疑可能与你硬件布板(或器件上)有一些关系, 或者你割板或飞线交换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还有 就是 同一种状况下, 有一段数据偶尔是正常的.
真是见鬼了.
下图, 圈起来的是正常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怀疑可能与你硬件布板(或器件上)有一些关系, 或者你割板或飞线交换试一下就知道了

感谢, 目前手里这款已经封胶了, 回头让硬件人员再焊接2块.

楼主:
之前的版本也有这样的情况,本来以为是运放跟随放大容易自激,这次两个电阻都加了,

楼主:
难道是ADC输入电容搞的鬼?运放输出电阻300欧姆是不是有点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道是ADC输入电容搞的鬼?运放输出电阻300欧姆是不是有点大?

就是内部ADC采样电容的问题, 我也出现过, 运放输出端串51欧电阻, 信号会出现10mV噪声, ADC转换停止, 噪声消失,
噪声频率和ADC采样频率一致
CPU: STM32H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内部ADC采样电容的问题, 我也出现过, 运放输出端串51欧电阻, 信号会出现10mV噪声, ADC转换停止, ...

遇到一样的问题,串联电阻换0欧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内部ADC采样电容的问题, 我也出现过, 运放输出端串51欧电阻, 信号会出现10mV噪声, ADC转换停止, ...

终于遇到同路人啦
使用独立ADC就没这样问题,看来集成的ADC还是不够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一样的问题,串联电阻换0欧就OK

跟随放大 不能直接连ADC吧,ADC内部的电容会导致运放自激。
难道因为0欧姆 实际是0.几的电阻,就不会震荡。
我的硬件灌封了, 下次遇到这样问题 先换电阻试试,谢谢。
目前我的解决办法是 上电后ADC的采样周期可以设置。

楼主:
看来这个帖子标题与问题原因高度关联,遇到这样问题给自己做个记录,也能给他人提个醒。

楼主(2022-09-09):
引用 网友C:
遇到一样的问题,串联电阻换0欧就OK

问题复现了,电阻从0,0.4,300,1K都试了,ADC设置为1.5周期时总是周期性波动, 设置为7.5周期后问题马上消失。
ADC用了2,3,4通道。 只有3通道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复现了,电阻从0,0.4,300,1K都试了,ADC设置为1.5周期时总是周期性波动, 设置为7.5周期后问题马 ...

你到底是1.5周期时采样正常,还是设置为7.5周期后正常,你在二楼说的和你现在说的正好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到底是1.5周期时采样正常,还是设置为7.5周期后正常,你在二楼说的和你现在说的正好相反 ...

两种情况都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两种情况都有

那就跟采样时间无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跟采样时间无关了

同一套硬件,问题现象都是一样的。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也入坑了吗?
改变ADC采样保持周期 有明显效果
但是还不能根治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入坑了吗?
改变ADC采样保持周期 有明显效果
但是还不能根治

我的问题也差不多,之前是别人的程序,就是改了个ADC时钟源,然后采集的波形失真,我改了采样时间,有点改善,但是跟原来的比还是差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