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车上那种永不停止的摆件,用的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2-07-29):
装一节5号电池,可以不停止的摆动直到电池耗光,里面应该是一颗ASIC 芯片驱动一个线圈,有点像电子钟的原理,集成度极高,请问哪里有渠道或资料,谢谢!

网友A:
车开着的时候,颠簸, 一根弹簧能让摆件不停运动。何需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车开着的时候,颠簸, 一根弹簧能让摆件不停运动。何需电池?

有些是停车后一直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是停车后一直动的吧

停车后也动的有一块小太阳能板

网友:
有的有太阳能,有的好像甚至可以通过车辆的作用发电?

网友:
听你描述的 像是焦耳小偷电路

另外你确定没有太阳能芯片?

网友C:
你要找的是不是

太阳能摇摆芯片
太阳能摇摆IC

网友:
自己开的ASIC ,应用在招财猫、车摆件等上面,量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找的是不是

太阳能摇摆芯片

应该是这个,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这个,感谢感谢!

阿里巴巴上也有几家卖的,不过不是特别多。

另外一种玩法是,使用三抽头的线圈,这样一个三极管就可以。我拆过的早期摇摆玩具就是三极管方案。但是估计成本和功耗都没优势,但胜在简单。

网友:
用一款小型太阳能电池就可以实现

网友:
摇步器里面也是这种很简陋一块电路板,耗电也很小。插在充电宝上,静态电流都触发不了充电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