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x7cm的板,有费力插拔的插件,做1.2mm厚度,强度会不会不够?

楼主(2022-07-29):
之前做1.6mm的,强度足够,但插件孔透锡率有点低,

其他板1.2mm的,插件孔透锡率100%,
所以考虑换1.2mm厚度,但又有点担心强度不够。

网友A:
孔加大点不行吗?

网友B:
嘉立创免费打样一张测试一下,不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嘉立创免费打样一张测试一下,不就知道?

是四层板,实际宽度是10.1,不免费,记得好像要200多。

打样也只能打剪裁过的废板来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加大点不行吗?

透锡率跟孔大小没什么关系。比如1.0的孔,加大到1.2,并不会有效果。

跟孔内壁铜导热能力有关系,板厚越厚,导热能力越差,透锡率越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四层板,实际宽度是10.1,不免费,记得好像要200多。

打样也只能打剪裁过的废板来试了

变通一下啊,测试机械性能,只需要打两层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透锡率跟孔大小没什么关系。比如1.0的孔,加大到1.2,并不会有效果。

跟孔内壁铜导热能力有关系,板厚越 ...

怎么会没有什么关系呢

加大直径可以在不减薄PCB厚度的情况下减少孔深比啊,锡的截面和体积也增大,带进去的热量也增大。

网友:
能上1.6就上,1.6很多好处,比如可以选铜厚。pcb 制作也更加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四层板,实际宽度是10.1,不免费,记得好像要200多。

打样也只能打剪裁过的废板来试了

你不用打样四层板。也不用布线。

搞一张9.9cm的空白板,你只是测试强度而已。

网友:
插件焊接工艺可以调速一下,
插件是波峰焊吗?

网友:
建议上可以用螺钉固定的接插件(TE的5650858-5), 焊接完成后可以用螺母固定在PCB上,有外壳的话也可以固定外壳上, 尽量避免焊盘承受插拔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