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控制3.3V/5V电源输出切换?

楼主(2022-07-29):
如题。
板子上有三处需要3.3V/5V切换供电。
1:板子上已有3.3V和5V的电源,希望用单片机引脚可以直接控制那些区域的3.3V/5V切换供电。
2:方法尽量简单。如果有芯片切换控制最好。空间有限,不能用继电器之类(而且继电器成本也高。)
3:之前用MOS管控制的,发现有问题(放在二楼,大家可以帮忙看看。),所以准备换方法。请大家推荐。

楼主:
二楼:MOS管控制3.3V/5V切换电路倒灌影响3.3V电路!
如图:
1:上面的设计预期是,用两个单片机引脚,低电平导通,从而控制3.3/5v切换。
2:但是发现:如果5V那个导通,V_REF电压成为5V后,会有Q8反向到3.3V那里,从而3.3V电压变成4.7V(5v-0.3V的二极管压降)。
3:因为系统中还有其他的可能使用到3.3v,但是实际已变成4.7v
4: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A:
用USB负载开关芯片试试,找颗宽电压输入的, 只是成本会多几毛钱。

网友B:
电流多大?是否可以用模拟开关?

网友C:
用兩個 MOS 代替一個 MOS 啊,經典背靠背接法

网友:
简单用负载开关,便宜用mos,一个两个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多大?是否可以用模拟开关?

电流最大300ma估计也就100ma够用了。
有没有推荐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兩個 MOS 代替一個 MOS 啊,經典背靠背接法

这样控制3.3V/5V两个通路是不是就要4个mos了?这样有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USB负载开关芯片试试,找颗宽电压输入的, 只是成本会多几毛钱。

有没有推荐型号的?之前没用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控制3.3V/5V两个通路是不是就要4个mos了?这样有多了。

5v 通路不擔心倒灌可以不變
整體增加一個 MOS 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推荐型号的?之前没用过

Ti的TPS2051之类的,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 通路不擔心倒灌可以不變
整體增加一個 MOS 而已

对的,只增加一个PMOS。用于防止倒灌,同时也几乎没有压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最大300ma估计也就100ma够用了。
有没有推荐的型号?

我用过的模拟开关有5欧左右阻抗,你100ma压降0.5v了,型号3157,看到沁恒也有可替代的

网友D:
楼主的图里,3.3V控制输出那里串个肖特基管SS14之类,压降0.1V左右,应该可以接受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图里,3.3V控制输出那里串个肖特基管SS14之类,压降0.1V左右,应该可以接受的吧 ...

Ss14有0.1v压降吗?正常0.3吧。我还是用背靠背电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Ss14有0.1v压降吗?正常0.3吧。我还是用背靠背电路吧

好久不用了,刚才实量了一个,是0.25V的。选好一些的料,应该会低一些。看你电路有多高要求吧。希望能帮得到你

网友:
用专门的负载开关呗, SY6280之类

楼主(2023-07-12):
今天才有时间重新做电路板。
网上找了背靠背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才有时间重新做电路板。
网上找了背靠背电路:

mark ....我一直在找这个电路。  太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