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连接双核的CORTEX-A15

楼主(2022-07-29):
J-LINK可以连接识别CORTEX-A15的核1,但是无法连接识别核2。
参考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49378-1-1.html 。试过类似以下jlinkscript,还是无法识别核1:
void InitTarget(void)
{
        Report("**********MY script ***********");
        CORESIGHT_CoreBaseAddr = 0x80012000;
        CORESIGHT_AddAP(0, CORESIGHT_APB_AP);
        CORESIGHT_AddAP(1, CORESIGHT_APB_AP);
        CORESIGHT_IndexAPBAPToUse = 1;
        CPU = CORTEX-A15;
}
求教如何才能连接A15的第二个核?

楼主:
我尝试在连接核1的时候使用脚本,以测试脚本正确与否,发现CORESIGHT_CoreBaseAddr 、CORESIGHT_IndexAPBAPToUse 这两个参数怎么改都能连。
还有很疑惑CORESIGHT_CoreBaseAddr 地址是如何得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尝试在连接核1的时候使用脚本,以测试脚本正确与否,发现CORESIGHT_CoreBaseAddr 、CORESIGHT_IndexAPBAP ...

你用的什么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主控?

双核CORTEX-A15的ARM开发板,非市面板。
用的J-Link Commander的connect指令尝试的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核CORTEX-A15的ARM开发板,非市面板。
用的J-Link Commander的connect指令尝试的连接。 ...

您是做流片前后的验证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