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紧急,求推荐好用稳定的串口升级开源代码。

楼主(2022-07-29):
之前比较少做过Bootloader,跟串口升级固件,由于项目紧急,没法从0开始一步步自己写,求推荐好用的串口升级的开源代码,芯片我选用的是GD32

网友:
不就那个通用的x/y摩托嘛

网友:
可以去发个外包单

网友:
真正好用的,包括稳定性,加密性,还有配套的上位机软件,还有升级失败的处理等等。
应付下项目,就网上找下代码。或者就发个外包单子。

网友A:
上闲鱼花点钱买个能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闲鱼花点钱买个能用的

哈哈,我也正想说,奇怪,闲鱼上貌似很多哈类似卖代码,卖项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也正想说,奇怪,闲鱼上貌似很多哈类似卖代码,卖项目的

卖shen的都有 哈哈

网友:
STM32 标配这个 bootloader,放在 GD32 这边就不好使了?

网友C:
VIP, 连基本门票都不肯付的,他的目的,大伙都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VIP, 连基本门票都不肯付的,他的目的,大伙都懂的。
可能有其他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