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锂电池安全性也不是想象中的高啊

楼主(2022-07-29):
还来老老实实开燃油车吧

楼主:
除了铅酸电池,其他电动车不要碰了。要开只能开电动自行车了,还必须是铅酸电池的

网友:
比亚迪这么多吗 上网看都是各种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除了铅酸电池,其他电动车不要碰了。要开只能开电动自行车了,还必须是铅酸电池的 ...

电动单车停在室外,烧起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网友:
哇,世界电池老大啊,“嘡嘡嘡嘡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动单车停在室外,烧起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我记得上次那个起火烧了一个车棚的车主判赔不少钱好像。。

网友B:
实际起火的比有报道的要多一个量级不止,就像我们工业区内今年有一起,就没看到楼主位上有统计,那一次还把隔壁的X6烧了,赔到车主只剩底裤。
所以,现在真不是买电动车的时候。

网友:
才刚刚开始而已,电动车近2年才保有量大,随时间长,自燃起火会更多

网友:
铁锂只是相对三元锂理论上安全,没人拿铁锂和铅酸做过科学比较,但肯定没有铅酸安全。

网友:
官方数据,平均一天烧7起

网友:
我的出租公寓,电动单车停门口。

而我门口安装了喷淋消防系统,万一着火,能保护我的建筑物。

网友:
这么多静止停放中起火

网友:
唐DM-i 上榜频率很高

网友C:
相对于生命来讲,电车省的哪点油钱,就不是个事。

网友:
连不充电的干电池多少年了都还没有解决安全问题(漏夜、爆裂等),更别说这些快速上市的锂基电池了,就像另外一个帖子里面网友说的,没有一种是不燃烧的!

网友:
BYD烧得最多啊...而且还是磷酸铁锂的...

网友D:
静止停放也起火 。。。   对了不知道烟油车起火有多少

网友:
不是说第四次工业革命就看BYD的弯道超车吗?燃烧吧,来的再猛烈些吧!

网友E:
五菱宏光mini连续22个月中国新能源车销量冠军,至今为止没有报到过有自然的。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唐不是已经发出召回了吗?好像说制造工艺有问题,导致自燃机率高

网友:
抖音上比亚迪都吹上天了,我问那华为和比亚迪相比谁更优秀,答:并列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五菱宏光mini连续22个月中国新能源车销量冠军,至今为止没有报到过有自然的。这是什么原因? ...

问得好,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起火的比有报道的要多一个量级不止,就像我们工业区内今年有一起,就没看到楼主位上有统计,那一次还把 ...

你们工业区内是啥牌子的电动车起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起火的比有报道的要多一个量级不止,就像我们工业区内今年有一起,就没看到楼主位上有统计,那一次还把 ...

这种不包括在保险里?

网友:
刚搜索了下,
mini也有着火的,可能便宜大家不关注。

网友:
起火源不一定都是电池,高压电控系统,以及各种接插件等,都有可能是着火的源头。
几百千瓦的用电设备在路上跑,各种颠簸,各种严酷环境,就算不是使用电池供电的,着火的几率也会比较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静止停放也起火 。。。   对了不知道烟油车起火有多少

传统油车自燃率是万分之1.5,新能源目前是万分之0.71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五菱宏光mini连续22个月中国新能源车销量冠军,至今为止没有报到过有自然的。这是什么原因? ...

小容量加慢充,放电功率估计也不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传统油车自燃率是万分之1.5,新能源目前是万分之0.71

那一楼的表格代表了300万部新能源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一楼的表格代表了300万部新能源车了:)

今年初看到新闻,新能源车保有量大概900万辆左右吧。

网友:
镍氢电池是否比较安全?似乎没听说丰田混动电池起火的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传统油车自燃率是万分之1.5,新能源目前是万分之0.71

这数据你能信?电车厂的谎言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传统油车自燃率是万分之1.5,新能源目前是万分之0.71

小数点都不要相信。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传统油车自燃率是万分之1.5,新能源目前是万分之0.71

油车自燃的都是十年以上的老车。电车呢?

网友:
不要紧张,百万的雷克萨斯一样撞车起火,打不开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传统油车自燃率是万分之1.5,新能源目前是万分之0.71

你得把油车里十多年老车和货车自燃的去掉。

网友:
比亚迪的磷酸铁锂是假的.应该是算三元里和磷酸铁锂的混合型

网友(2022-11-12):
混动里边不一定都是电池着火,高能量密度的磷酸铁锂,很多是磷酸铁锰锂,安全性有所下降。
我现在就是开的长安深蓝增程式,我尽量让电池处在30%-80%能量区间循环,很少用快充。

网友:
看是不是 电池本身安全 但是电路短路也可以着火的 这个就和什么电池都没有关系了

网友:
铁锂电池这么多自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相对于生命来讲,电车省的哪点油钱,就不是个事。

实际上是省油,不省钱

网友:
电车二手就是垃圾,买不起价格,这里也要计算进去
然后充电成本也要加上时间成本,充满一次至少两个小时想想都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起火的比有报道的要多一个量级不止,就像我们工业区内今年有一起,就没看到楼主位上有统计,那一次还把 ...

是新能源车,雅迪铅酸电动车很安全的

网友:
弯道烧车…弯道烧车…

网友:
他们业内有个说法叫自然唐,据说热处理系统做的不太行,最近开始找外面公司来优化了。

网友:
铁锂也会热失控,只是不会燃烧的那么剧烈,只是喷烟,温度相比三元要低不少。

但是也是上百度的,温度一高,绝缘被破坏,然后短路,造成电气起火。

铁锂安全也只是对比三元来说的。

另外铅酸在密闭环境里热失控也有可能会爆炸。铅酸过充会释放氢气和氧气,威力也不小。

网友:
铅酸过冲就是电解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