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不知道的知识:目前的高温天气,严重妨碍与损害太阳能发电

楼主(2022-07-29):
太阳能发电,其实也怕高温!

太高温,光伏发电效率下降了

这事儿还得从太阳能发电的设备说起。

太阳能发电的原理,本质上是利用光照射半导体产生的光伏效应(光生伏特效应),将光能直接转变为电能。

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将太阳光照射到P型半导体和N型半导体接触形成的PN结上,PN结吸收光子的能量后,激发电子和空穴(向相反方向移动),从而出现异号电荷积累形成正负两极,产生电压。

从这个角度来看,更多的光能确实能产生更多的电能。

BUT,高温不等于更多的光能(即使没有太阳光,环境温度也可能非常高)。

不仅如此,它还会严重影响半导体的工作效率。

受自身性质影响,半导体的温度稳定性极差,必须保持在20℃~30℃范围内才能正常工作,高温散热不及时的话,直接就烧坏断路了。

除此之外,高温还会产生热斑效应和PID效应等影响。

热斑效应,指串联支路中部分组件因某些原因被“遮蔽”,不仅无法产生电量,还会被当做负载消耗其他支路产生的能量。

一旦出现高温天,局部温度过高的情况就会被加剧,强化热斑效应,直接导致组件电池板老化、损坏的情况。

毕竟作为暴露在外界的“一大块板子”,光伏电池板不可避免会被污染,如出现鸟屎等。

放在平时,鸟屎也就是导致一个小电阻,但高温一出现,就会加剧它带来的影响,极易出现烧坏组件的情况。

除此之外,PID效应(电势诱导衰减)也会随着高温潮湿的环境加剧。

由于高温天气往往也伴随着潮湿,因此空气中的大量水蒸气,会通过封边硅胶或背板进入组件内部,从而导致组件内部大量电荷聚集在电池片表面,造成性能严重下降。

综合来看,太阳能发电的最佳温度在25℃,温度太高反而影响发电。

一个解决方法,水面上利用太阳能发电,解决太阳能电池板高温的问题。

这就是浮动式水面光伏发电。

简单理解,就是让太阳能发电板漂浮在水上,水作为高热容物质,能为光伏板散热提供有利条件。

而且这种发电厂,可以直接建在城市郊区的湖泊水面上。

比如在我国德州丁庄镇,就建有世界单体容量最大的漂浮式光伏电站,总装机容量为320兆瓦。

网友:
涨知识了,光伏发电好像效率一直没怎么提高

网友:
我猜想:一场大雨或大风....上百亿的太阳能烧毁....可靠性差点意思.....

网友:
那还是那种水塔式加热发电的好点?

网友:
所以最好的地方应该是空气寒冷,阳光充足的地方,比如青海?

网友:
一共就不到10%的效率,还能掉到哪儿去??

网友:
那有具体数据?看看30~40度,比20~25效率低了多少。。